请问我用125A的固态电力继电器替换125A接触器吗?

楼主(2011-12-14):
请问我用125A的固态电力继电器替换125A接触器吗? 由于受到产品体积限制,125A的接触器放不进,但看到125A的电力固态继电器体积很小, 但不知道固态继电器稳定性怎么样? 我以前设计的产品都是用接解器,有谁用过固态继电器,介绍点经验!

网友A:
提醒你要考虑散热,实际上同等功率情况下固态继电器安装空间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醒你要考虑散热,实际上同等功率情况下固态继电器安装空间要大

同意,固态继电器有通态压降,会发热,接触器触点良好时不会发热!

网友C:
看用在什么地方,用于电力拖动用于单台电机最好将额定电流放大四倍以上,加散热器才能抗衡启动冲击电流。用于电阻性负载额定电流可以1:1、5,额定电流最好也要放大一点没坏处。固态继电器一般都用晶闸管(可控硅)组成放大几倍额定电流用起来非常稳定。关断电路时要考虑到有泄漏电流表面看起来电路已断开,实际电路上可能有泄漏电,维修保养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D:
固态电力继电器替换接触器电流要大很多,电流至少几倍。

网友E:
   可以选择考虑带散热风扇的固态继电器,还有把电流等级放大!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必须需要散热风扇的。

网友G:
继电器在选型时,一般按照额定电流的1.2-1.5倍进行。而固态继电器选型一般最少也要按照额定电流的3倍以上,所以,直接用同等功率的代换不可行。

网友H:
要看你的负载:

1、如果负载很小,瞬时启动电流不超过125A,是可以的。

2、否则不可以。因为接触器瞬时过负载能力很强,而固态继电器则不行。

网友I:
1, 固态继电器就一定要注意散热, 是要加装散热装置

2, 电流是最好要加大一部吧

3, 固态继电器优点就是体积小, 动作快, 无触点烧坏

网友J:
我经常用三相固态 但都是用于控制加热的地方 国产固态继电器的实际带载能力只能达到标称的60% 一定要注意!!

网友K:
如果是负载是电动机的话一定不行,如果是阻性负载建议加大一倍

网友L:
散热问题 一定要注意 125A的话得强冷了

网友M:
固态继电器你要考虑散热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要看你的负载:

1、如果负载很小,瞬时启动电流不超过125A,是可以的。

2、否则不可以。因为接触器瞬时过负载能力很强,而固态继电器则不行。

要考虑瞬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