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如何与plcsim通信

楼主(2011-12-14):
wincc和plcsim通信时,在网上看到“设置PC/PG端口:STEP7选PLCSIM(MPI),WINCC选MPI(Wincc)――>PLCSIM(MPI)。”但是我的PG/PC选项里没有PLCSIM(MPI),Add/Remove里也没有可选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LCSIM V5.4 SP3才增加了这个选项,早期的版本没有这个选项,不过,PLCSIM与Wincc通讯无需设置PG/PC,但是要注意的是,在Wincc中,默认的CPU插槽是0,因此需要改成2.

楼主:
已经解决了,确实是plcsim版本的问题,我的原来是v5.3,后来装了v5.4的就可以了。yuanle说无需设置PG/PC,这个还没试。

网友B:
先装PLCSIM,在STEP7 V5.4光盘中有

网友C:
这个问题这么简单的哇,唉你加入我们群吧我教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我这台电脑不能上传图片,没有办法啦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