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内部寄存器

楼主(2011-12-14):
台达的内部断电寄存器 地址$M1009 代表什么 例如:($65002这是日期地址,M2是日发电量)

if  $65002 !=$M1009

$M1009=$65002

M2=0

endif

程序里就$M1009这地址放那,不清楚算什么意思,求指点,谢谢!!!

网友A:
$M0~$M1024為斷電保存寄存器

$0~$65535為斷電不保存寄存器

你問的問題不太清楚.

好像是

到了$M1009設定的日期,將M2清零.

网友B: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65002不等于$M1009",则把$65002的值传送到$M1009;确切地说,应该是台达人机内部寄存器,跟PLC的寄存器用法基本是一样的!只是必须要经过宏指令,才能输出给PLC。

网友C:
路过    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