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六十期-蒸汽流量仪表的开表步骤及吹扫冲洗操作方

楼主(2011-12-14):
在用节流装置和差压变送器组成流量测量的仪表回路中,如果开表顺序不对,可能造成仪表示值下降,蒸汽冲击脉冲管线产生振动等故障,请根据你的经验,叙述正确的开表顺序及吹扫冲洗操作方法。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12月23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我们的蒸汽流量计是由标准喷嘴和差压变送器及相关取样管、阀门组成,此蒸汽流量仪表的投入顺序:1、开平衡门,关闭两个一次门和两个二次门以及排污门,2、缓慢开两个一次门,并交替开启,以免有较大冲击,观察变送器的显示(有显示表头的变送器),应为4mA,3、缓慢开两个二次门,先开正压侧的二次门,并交替开启,以免有较大冲击,此时差压变送器的显示还应为4mA,4、关闭平衡门,仪表投入使用。此蒸汽流量仪表的解除顺序:1、开平衡门,观察差压变送器的显示应为4mA,2、关闭两个二次门,此时差压变送器的显示还应为4mA,3、关闭两个一次门,这时仪表退出使用,可以对仪表进行检查或检修。

此流量仪表的吹扫冲洗操作:1、告知运行人员此仪表要退出使用,解除与此仪表相关的保护和自动调节系统等,开平衡门,此时差压变送器的显示应为4mA,2、缓慢关闭两个二次门,先关负压侧二次门,并交替关闭,以免有较大冲击,此时差压变送器的显示还应为4mA,3、分别开启两个排污门,要缓慢开启,以免有较大冲击,待排出干净蒸汽后,关闭排污门,二次门前管路冲洗完毕。4、关闭两个一次门,打开排污门,要缓慢打开,以确定一次门关闭严密,5、关闭平衡门,分别打开两个二次门,打开时,要快,以使二次门后带有一定压力的水能迅速排出,排净二次门后水后,关闭两个二次门和两个排污门。整个仪表管路冲洗完毕,按照投入顺序投入。

网友B:
过 来 学 习 下

网友B:
差压式蒸汽流量计的开表步骤

A、冲洗:关闭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平衡阀上和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差压计上的所有阀门3、4、5、6、7,打开排污阀8、9,缓慢地打开两个截止阀1和2,使差压式蒸汽流量计管道内的液(气)体清洗导压管,冲洗完毕后关闭差压式 蒸汽流量计 两个截止阀1和2。接上差压式蒸汽流量计仪表差压计,关闭三阀组的高低压阀3和4,打开三阀组的平衡阀5。

B、排气:再缓慢地打开差压式蒸汽流量计两个截止阀1、2,使介质充满导压管,然后缓慢地打开高、低压阀,使介质进入差压式蒸汽流量计仪表的高低压室,同时将空气从高低压室上部或下部的排放堵头6和7排出,差压式蒸汽流量计 排放要彻底,排尽后即关闭排放堵头6、7,关闭高低压阀3和4。

 C、投用:打开差压式 蒸汽流量计 高压阀3,关闭平衡阀5,再打开低压阀4,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可投入使用。

 D、当使用差压式蒸汽流量计 测量腐蚀性介质或高温蒸汽时,应在截止阀后设立隔离罐或冷凝罐,在注入隔离液时,先将差压式蒸汽流量计两导压阀1、2关闭,然后将差压式蒸汽流量计高低压阀3、4打开,并且打开排放堵头6、7,从两隔离罐的顶部注入隔离液。待隔离液由排放堵头处流出并已充满隔离罐时,关闭排放堵头和高低压阀。最后缓慢地打开差压式蒸汽流量计截止阀,使被测介质的压差直接作用在隔离液上,在按上述(C)的步骤开用差压式蒸汽流量计仪表。

网友C:
经安装、检修过的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差变系统在开表前需进行严格的冲洗,使其脉冲管线内的铁屑、杂质、灰土等赃物清除。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差变系统开表应遵循以下两步操作流程:

  第一、吹扫、冲洗过程:应先关阀3、4、5、6、7,开阀8,9,再开阀1、2。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冲洗结束后,关阀8、9,其它阀保吹扫、冲洗状态,待冷凝液充满脉冲管线后,为差压式蒸汽流量计正式开表作好准备。 www.jhxyibiao.com

  第二、开表(投运)过程:开阀5,开阀3(使高压冷凝液经阀5到负压室),开阀6和7(排气),关阀6和阀7,开阀4(或先开阀4,后开阀3),其他程序可均不变。

  注意: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启动差压变送器的顺序:打开正压阀,关闭平衡阀,打开负压阀。

网友D:
我用过测量蒸汽的节流装置,引压管线带隔离管,隔离罐内充满甘油。

使用方法

1、关闭与工艺管线连接的一次阀,打开二次阀,

打开差压变送器的三阀组的平衡阀及正负压室阀门,

打开隔离罐的放空阀,充满隔离液。

2、关闭放空阀,关闭二次阀,关闭三阀组正负压室阀门,保持平衡阀打开。

3、打开一次阀,打开二次阀,打开三阀组正负压室阀门。关闭平衡阀

4、看仪表显示是否正常,是电流与流量值来回转换(流量别忘了开方)

网友E:
一、导压管的冲洗:

关闭正负导压管冷凝器上的加水阀门(或拧上丝堵),关闭正负导压管上的二次阀、打开一次阀、打开排污阀,进行导压管管路的冲洗。待冲洗干净后,关闭排污阀。

二、差压变送器的投运:

1、拧开冷凝器上的丝堵(或打开阀门),将气体放出,再将正负导压管灌满水后将丝堵拧上。

2、打开平衡阀、缓慢打开正压二次阀、缓慢打开负压二次阀,再关闭平衡阀(有时也经常是打开平衡阀后,双手同时操作,同时缓慢打开高低压二次阀)。

三、差压变送器的停运:

1、缓慢关闭低压二次阀、打开平衡阀、缓慢关闭高压二次阀。

2、如果变送器长时间处于停运状态,需要关闭正负导压管的一次阀门,打开排污阀将流体放出。

网友F:
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开表是有程序可言的经安装、检修过的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差变系统在开表前需进行严格的冲洗,使其脉冲管线内的铁屑、杂质、灰土等赃物清除。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差变系统开表应遵循以下两步操作流程:

  第一、吹扫、冲洗过程:应先关阀3、4、5、6、7,开阀8,9,再开阀1、2。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冲洗结束后,关阀8、9,其它阀保吹扫、冲洗状态,待冷凝液充满脉冲管线后,为差压式蒸汽流量计正式开表作好准备。 www.jhxyibiao.com

  第二、开表(投运)过程:开阀5,开阀3(使高压冷凝液经阀5到负压室),开阀6和7(排气),关阀6和阀7,开阀4(或先开阀4,后开阀3),其他程序可均不变。

  注意: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启动差压变送器的顺序:打开正压阀,关闭平衡阀,打开负压阀。

网友G:
又学了一下啦,还是支持一下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190089622中国工控网HOTEAM军团
75266760工控战略联盟-一个商机一起挣 钱的工控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北京天运顺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page.aspx?Type=company&CompanyID=8-8463-26F738EADB38西门子产品中国一级代理商,罗克韦尔A-B高级系统集成商,法国彩虹组态软件PcVue中国区总代理,台达PLC,变频器,触摸屏等北区一级代理商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0803/E-B3E2-96369D1B1300-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网友H:
其实不仅对于流量监测对于液位、界位、差压、密度等监测中所用到的差压变送器都需要一个投用、切除顺序(双法兰除外),因此这些差压变送器都有一个附属设备三阀组,这个三阀组不仅仅是用来查看零点的也是用来投用和切出差压变送器的。

虽然差压变送器的耐压等级很好,但是对于差压变送器检测元件膜盒来说其耐差压等级要远远小于变送器的耐压等级,所以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为了保证膜盒的耐压安全性能,都要做到不让膜盒单向受压,单向受压其就相当于膜盒承受着压力等级很高的差压。

因为差压变送器检测的是介质在节流元件前后的差压或者介质液位高度所的静压,虽然介质本身的压力很高,但是通过膜盒的正负压室作用到膜片上的最终压力是很小的差压,因此膜盒不会损坏。

怎样保证差压变送器在使用、投用、切出中不产生压力冲击膜盒的隐患,就要正确使用三阀组的开启顺序。三阀组其实质就是三个阀门的组合体,正负压室各有一个切断阀,另一个就是跨线阀就是副线阀门,叫平衡阀。当平衡阀开启后正负压室就导通,是差压变送器的膜盒正负压测压力相等。

正确的差压变送器投运顺序是:在安装后投运前,平衡阀要打开,正负压测阀门要关闭,引压管上的排污阀要关闭,开启引压管上的取压阀后观察引压管各部分有无泄漏现象,然后在稍微开启排污费排污,最后关上排污阀。

投用差压变送器,开启三阀组一侧的取压阀(正负压那侧都可以,没有什么必须遵从的顺序),然后观察三阀组及其差压变送器各连接有无泄漏现象,用小扳手或钳子稍微开启变送器正负压室测的排污小丝堵排除里面的空气和杂质。观察变送器的零点是否正确,然后关闭平衡阀,在开启另一侧的三阀组的取压阀。

切出变送器的顺序,当变送器要切出运行或查看变送器零点时可以通过三阀组来实现,关闭任一侧三阀组的取压阀,开启平衡阀,在关闭另一侧取压阀门,查看零点,开启正负侧的排污小孔是内部介质流出贴出变送器。

如果在处理带有冷凝液或者隔离液的差压变送器时要保证隔离液不流失,或者冷凝液充满引压管后在投用变送器,实质上这个过程很难判断和保证,比如检测蒸汽流量时在对引压管排污前要贴出变送器,当维护后投用时很难保证冷凝水充满正负引压管,这个时候可以采用在引压管上部的冷凝管上加装注水阀来人工加水,也可以等引压管内蒸汽自然冷却在通用,不过这个时间太漫长,偶自己的经验是只要保证正负压测冷凝水高度一样即可投用,其方法就是把正负压侧的排污阀开启排放完冷凝水后直接投用变送器,虽然高温对膜盒有所冲击不过基于蒸汽在引压管冷凝速度其高温影响时间很短,所以对变送器不会造成危害,这样投入的变送器由于正负压测冷凝水高度近乎一样,冷凝速度一样所以在引压管内水变多的过程中不影响差压变送器的使用。

网友I:
我用过测量蒸汽的节流装置,引压管线带隔离管,隔离罐内充满甘油。

使用方法

1、关闭与工艺管线连接的一次阀,打开二次阀,

打开差压变送器的三阀组的平衡阀及正负压室阀门,

打开隔离罐的放空阀,充满隔离液。

2、关闭放空阀,关闭二次阀,关闭三阀组正负压室阀门,保持平衡阀打开。

3、打开一次阀,打开二次阀,打开三阀组正负压室阀门。关闭平衡阀

4、看仪表显示是否正常,是电流与流量值来回转换(流量别忘了开方)
www.hzxlstone.com 杭州大理石,杭州石材
www.njtxck.com 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J:
原先的差压变送器在开关三阀组过程中要求严格,目的为防止 单向受压,打坏差压变送器,但是现在我们使用不怕单向受压的差压变送器(比如EJA110A),基本解决该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QHDTHL QHDTHL
gx_xg112 孜然
CSUNXY62  CSUNXY62

三等奖5名:30积分获得者
zwl763824690   今生缘
zhxl198808 zhxl198808
zyw3166 勇者
a123958662     a123958662

2002125 200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