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连三菱PLC,设备通道的问题!!急!!

楼主(2011-12-14):
MCGS中的增加设备通道,三菱的,通道类型选择X,通道地址写入10,后来怎么变成只读X12了?急啊!!求解!!!

网友A:
这是因为三菱X寄存器是8进制的,软件中通道地址都是以10进制输入的,10进制的10转换成8进制,就变成12了,你应该转换一下

楼主:
怎么转换呢?如果是输入X10,显示X12,那么X12是不是对应PLC里面的X10呢?

网友B(2012-04-08):
就是X14啊

网友:
呵呵,我原来也是遇到过的这类问题,是因为
三菱X寄存器是8进制的,MCGS软件中通道地址都是以10进制输入的,
如果是输入X10,显示X12,那么X12是对应PLC里面的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