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来份欧姆龙CJ1G的变频调速的控制程序和IO分配表

楼主(2011-12-14):
来份关于变频调速供水系统的控制程序,   谢谢

网友A:
http://search.gongkong.com/search.aspx?query=恒压供水程序&k=zt

看看吧,希望有帮助。

下次记得充分利用 论坛 搜索功能。

网友A:
链接打开是乱码

直接在右上角 输入 “恒压供水程序”  点 搜索。

网友B:
变频一台,压力传感器一个,水泵一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