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自动写杂乱无章的程序

楼主(2011-12-14):
松下PLC FP0系列 C14 会在运行大约半个月后,出现报警。 显示语法错误,上载程序一看,程序出现了改动。 在我程序结束后面,自动写了几行杂乱无章的程序,诸如“!!!!!、x117、无法绘制图形、程序不合理”之类的,就是自动写上去的程序造成语法错误。 整个系统中有触摸屏,变频器 问松下客服,要我先清除程序再下载但还是有问题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啊了。。。。

网友B:
第一次听说,我用了两台C14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发生呢。

网友C:
这个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D:
你的编程软件有问题,重新安装吧。

网友E:
楼主请把原程序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F:
怎么会呢?第一次听说,请楼主把原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会呢?第一次听说,请楼主把原程序贴出来看看!!

只能说楼主想想力太丰富了!!!!

网友H:
我见过,是真的,不过是FP1的,没电池会这样子

网友I:
程序中,出现了一些非法的梯形图后,软件编译不过,就变成一些乱的图形,但PLC 是不会报错的,使用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J(2012-02-06):
楼主的现象我遇到过好两三次,总结出来的可能是PLC外部通讯设备如触摸屏等连接RS232口的才会出此问题,但我用了近千台了,也就那两三次出了这个现象,其中两次还是同一台PLC。具体原因还真搞不清。

网友K:
松下的编程过程中确实有过问题。程序乱了,但下载后出现没碰到过。应该是PLC有问题。

网友L:
程序乱了,我还没有遇到过.但遇到过注释乱了.

网友M:
程序end后面有什么也没有问题。到end自动结束。。你的这种情况一般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