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PLC的通讯口优势

楼主(2011-12-14):
合信CTSC-200PLC最多自带3个通讯口,如图所示,CPU226L自带3个通讯口,一个通讯口可以用来编程,一个用来连接触摸屏(业内内一些基本的型号都支持),另外一个用来连接变频器或者其它走自由口或者MODBUS协议的第三方设备。

此种带3个通讯口给许多应用场合带来方便,假如你选用其它品牌的PLC,而其只自带2个通讯口,那么要实现以上目的,需要使用一个口来热插拔,比如说,连接HMI和编程用一个通讯口,那么你需要换来换去,大家知道,带电热插抜是容易烧坏通讯口的,即便你能够通过并联的方式将一个通讯口扩展成两个,但是也增加了系统的不稳定性和使用的不方便性。

网友A:
问下楼主,那这3 通讯口怎么去定义呢,就是如何使用

楼主:
PORT0口支持PPI编程,PORT1口支持PPI和自由口,FPORT支持自由口方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