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请教

楼主(2011-12-14):
我是个新手,我要想把输入定时器的值用秒为单位来输入,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A:
这样可以吗有好多方法的m1013加计数也可以

楼主:
太感谢了,我想了很久。就是没有想到有什么办法

网友B:
你应该是想在屏上输入的吧,那样在屏那可以换算的

网友C:
如果有人机的话,可以间接设定值;否则只能固定了。台达PLC中M1013是以秒为单位、也可以用TMR T0 K1000,然后用NO T0去做下一个动作。方法有很多种,但不如西门子、LS的定时器指令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