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00G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2-14):
LP-100G75千瓦变频器问题  空载运行正常 代7.5千瓦水泵正常 代55千瓦的电机 一按启动键就报OC故障 无法运行 拔了电流互感器故障依旧 那位大哥熟悉力普变频器的帮帮我

网友A:
你敢把电流互感器拔掉,佩服阿,很容易炸机。

楼主:
换了变频器里面的接触器 可以代15千瓦的水泵了 但发现他的直流电压降的太多 空载570V 运行50HZ还有532V  这正常吗

楼主:
变频器直流电压在多少伏范围内变化(空载和满载) 属于正常

楼主:
现在这个变频器换了3个新模块 电容 主接触器 带小电机正常 带55千瓦电机一按运行健就报OC1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高手帮忙啊 (这个变频器以前给被人修过 客户说不修了 拿到我这里的 是不是被人做过什么了或者主控板改过了???)

楼主:
现在这个变频器换了3个新模块 电容 主接触器 带小电机正常 带55千瓦电机一按运行健就报OC1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高手帮忙啊 这个变频器一共就有60几个参数 谁知道主板改功率方法(这个变频器以前给被人修过 客户说不修了 才拿到我这里的 是不是被人做过什么了或者主控板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