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的设备外壳是导体部件,为保护安全,怎么接保护接地?

楼主(2011-12-14):
遇到一个进口设备,是三相四线制,我们厂电源是三相220v电源,有人说导体部件的外壳,为安全需要保护接地,但是我们的设备又必须正常接零线,那么最后那根保护地线,该从何而来,怎么接呢!我新申请的号,无分,请大家帮忙!

网友A:
    零线上与地线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零线是三相变压器中性点,此点是要求接地的,地线是保护人身安全的一种措施,你可以在设备附近做一组地线,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与设备外壳接地端相连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另外,能不能稍微详细点解释究竟怎么做呢?怎么从我的设备外壳挂一根线进入接地网络呢?因为非专业人士,可能根本不知道当地最近的接地网络在何处呢,至于小于4欧姆这个倒好说,线粗点总能达到的!

网友B:
你们厂里没有地线的吗?设备外売都接地的呀,我公司做的产品地线全连外売的

网友C:
是设备的外壳和大地的连接才叫接地的!不是设备的外壳和配电柜的外壳连接滴!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根据你所说的供电系统,应该是TT供电系统(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话),如果是这样的供电系统,那么你可以在车间的外面做一个接地极,将接地极引入到设备的外壳上就行了。一般的三相220伏的大部分是小日本、台湾等地方的设备。

网友F:
在车间外的接地称作重复接地,即在车间或者设备集中地,远离变电所的,要做一组接地。接地电阻不是楼主讲的线粗一点就行,而是做的接地对大地的电阻是四欧姆以下。在北方做到四欧以下很困难,但也应保证做到8欧姆以下。

    如果没有接地摇表。那就做一接地,五根三点五米的镀锌角铁,间隔五米打入地下。每根用镀锌扁铁连(焊接)起来,引入车间。并且这个接地线要和中性线连接起来,做为车间的接地线。

网友G:
对:老小伙 关于

在车间外的接地称作重复接地,即在车间或者设备集中地,远离变电所的,要做一组接地。接地电阻不是楼主讲的线粗一点就行,而是做的接地对大地的电阻是四欧姆以下。在北方做到四欧以下很困难,但也应保证做到8欧姆以下。

    如果没有接地摇表。那就做一接地,五根三点五米的镀锌角铁,间隔五米打入地下。每根用镀锌扁铁连(焊接)起来,引入车间。并且这个接地线要和中性线连接起来,做为车间的接地线。

内容的回复:

用铜棒更好,还可以减小电阻,当然要更多银子。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现在懂了,非常感谢!调笑人的兄弟蛮坏,人家本来就不懂,也没有隐瞒什么的说自己不懂,来求教,还乱开玩笑误导人,要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根据你所说的供电系统,应该是TT供电系统(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话),如果是这样的供电系统,那么你可以在车间的外面做一个接地极,将接地极引入到设备的外壳上就行了。一般的三相220伏的大部分是小日本、台湾等地方的设备。

就是日本的设备呢,谢谢

网友H:
楼主可能理解错误,国内三相四线制必定380V线电压(两根不同相火线测量结果)。除非你厂是日本独资企业所有的设备都是三相220V的。你所说的220V应该是相电压(每一根火线与零线测量结果)。去看下你厂所用的灯具是不是220V的。如果是我上面所说的结果就是标准三相四线制!就是三相四线220V设备外壳保护接地桩(黄绿接线桩)必须与零线相接,不需要另外接地线。因为这根零线本身必然就有重复接地。没有必要另接地线。除非电力干扰非常大。

网友I:
可以用扁铁做一个接地!

网友J:
“三相四线制,我们厂电源是三相220v电源,有人说导体部件的外壳,为安全需要保护接地,但是我们的设备又必须正常接零线,”

1、“设备又必须正常接零线” ,那就是保护接零了,不需要再另外接地

2、你的系统有工作接地线,如果用电设备距离工作接地远,可以做一个重复接地。

楼主:
对:欣欣向荣 关于

楼主可能理解错误,国内三相四线制必定380V线电压(两根不同相火线测量结果)。除非你厂是日本独资企业所有的设备都是三相220V的。你所说的220V应该是相电压(每一根火线与零线测量结果)。去看下你厂所用的灯具是不是220V的。如果是我上面所说的结果就是标准三相四线制!就是三相四线220V设备外壳保护接地桩(黄绿接线桩)必须与零线相接,不需要另外接地线。因为这根零线本身必然就有重复接地。没有必要另接地线。除非电力干扰非常大。

内容的回复:

太复杂了!我厂是国内的厂,与日本有很多产业往来,新进引进了一个日本旧设备。你说的标准的三相四线制等等,我怎样判断是标准的还是非标准的啊?还有你讲的重复接地,以及楼下讲的保护接零,能不能多讲几句,最好举个例子帮助我理解啊!我实在是新手,电这玩意有看不见摸不着,我不完全学会不踏实!!!

网友H:
日本旧设备拿到国内来用,日本的供电系统是三相220V的,工频60赫兹。我国用的标准供电系统三相380V的工频50赫兹。你这个旧设备在国内用必须要使用一个三相变压器变压降到200V才能使用,因为你的设备使用工频60赫兹的,用到国内50赫兹工频上必须还要在220V基础上再降低些到200V左右,不然设备上的直接供电拖动电动机(没有控制器控制的电机)包括各种交流电磁油阀或气阀等等都会发烫甚至可能烧毁。需要使用调试时你要聘个好一点的有接触过引进设备有经验的电工实地勘察下,设备如何接上国内供电系统的供电。不要自己乱接,不要把机器设备给毁了。

网友J:
国内50赫兹工频上必须还要在220V基础上再降低些到20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