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MODBUS连接多台从设备数据共享问题

楼主(2011-12-15):
各位同行,我现在打算用intouch做上位,下面连接三菱PLC(用DAserver)或者用信捷的PLC(用MODBUS),同时用MODbus带几台仪表。现在有个问题,MODbus只能有一个主设备(即intouch)其他为从设备,那么这些从设备如仪表里的数据怎样才能够写到PLC的寄存器里去。PLC寄存器的数据用来设定仪表参数,又怎样写的到仪表里去。   谢谢!

楼主:
没人关注哦!顶上去一下。

网友A:
新年快到啦,和尚 给大家拜年 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没有老婆的去找老婆 ,没有老公的去找老公,没有情人的去找情人,如果情人不够 的继续找,但是不能来我庙里的尼姑啦,

祝大家在军团里挣 大钱,

不要忘记给和尚 一点香油钱,

穷啦,

现在庙里已经接不开锅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adsafdqa3r2q342543

网友B:
只要通讯正常都可以读取,你下属设备为从设备要设置相应的站号,波特率等来做区分。PLC只要对应站号来对应下属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