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过MODBUS连接多台从设备数据共享问题

楼主(2011-12-15):
各位同行,我现在打算用威纶触摸屏做上位,下面用MODBUS连接PLC和带几台仪表。现在有个问题,MODbus只能有一个主设备(即触摸屏)其他为从设备,那么这些从设备如仪表里的数据怎样才能够写到PLC的寄存器里去。PLC寄存器的数据用来设定仪表参数,又怎样写的到仪表里去。 谢谢!

网友A:
用MOV指令!问题不复杂!

楼主:
谢谢 WZZ2184 回复

但 MOV是把PLC的寄存器数据传到PLC的寄存器,不能MOV到仪表里啊。在这个MODBUS里PLC是从机,它直接无法写仪表,只有主机(触摸屏)有权利读写仪表数据!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元件中的触发式资料传送,选择来源地址,目标地址,还有数据个数。OK!

网友C:
我个人带理成都区显控人机界面,你提的问题,我们有用到过,主要采用人机界面的资料传输功能,里面有两种触发,一种是1S时钟触发,另一个是选择相应的触发位进行触发,可以将PLC的数据与人机界面之前传输,也能从人机界面对子站的其它设备传输,具体使用问题,可资询显控技术服务,成都区可直接联系我13547949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