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系统干扰解决方法

楼主(2011-12-15):
干扰的一些特点给大家描绘出来,方便大家的判断,这个方法称为数道法,也就是数屏幕上的条纹数量,一般来说屏幕上只有一个条纹,并且不断滚动,则为标准50hz干扰,也就是电源干扰,2条纹则为100hz干扰,比如电源经过整流模块后就会变为100hz,条纹越多越细,则干扰频率越高,开关电源的干扰频率大概在1khz-3khz,变频器的干扰频率带宽大概在1KHZ-3MHZ,中a波塔一般在数千赫兹,手机中转塔分为两类干扰,一类为电源机房干扰,纹络非常密集,有点类似开关电源干扰;另外一类为中频干扰,大概积聚在数兆到数十兆
根据多年的经验,以下为经常容易引起干扰的干扰源:
电源:普通变压器类型的,开关电源(其中开关电源比例最大),以及交流电源线
变频器:电梯的变频电机(交流)、变频水泵、无压水塔、抽风机组、增压类电机,塔吊、电梯;
电台类: 无线对讲电台,手机发射塔(移动、小灵通以及联通),中波以及FM发射塔;
高压电源类: 变电站,发电厂,以及由高压需求的地方;
地电位差干扰:主要存在传输距离远或者无接地部分或者防雷模块引起;
超低频干扰: 表现为图像抖动,比如夯地机;
请注意往往干扰不会是一种,经常伴随多种干扰源一起出现;
另外表现出干扰的点有时候不是真正的干扰来源地,因为多点形成一个平面,往往抗干扰能力差的哪个点表现出来了,我们所做的一种是将桌面支起来,使其平衡;一种为截断高的那个桌腿,使其平衡;
要特别注意伪干扰的出现,主要有:
1接头接触不良;
2没有采用分配器,而只接采用三通进行信号分配;
3随便添加不合格的放大器或者分配器,造成信号失真;
4采用不合格的红外摄像机(红外摄像机内置的开关电源有些很差)或者云台(云台内部的开关电源或者解码器提供的电源纹波系数太大)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干扰分析与解决方法》
  【IT168 应用】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施工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图像干扰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图像抖动、扭曲、雪花、横向波纹上下滚动等;在解决图像干扰之前首先确定干扰的来源,然后再对症下药。
  干扰的来源:
目前,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中信号的传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模拟视频信号,由射像机通过线缆到矩阵,再由矩阵到显示器和硬盘录象机;一类是数字信号,由解码器到矩阵之间的控制信号。在设备运行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对视频信号造成干扰,目前在我们的施工当中,还没有发现因为控制的问题干扰到视频。那究竟干扰是怎么产生的呢?比如电梯的升降、大功率马达启动、微波、强电等对会对低频的模拟信号进行干扰;要根据不同的干扰源使用不同方法或设备来解决。
  干扰现象:
  1、 横向条纹上下滚动;
这种现象表现为条纹不停的上或下滚动,条纹比较宽。看起来是干扰,其实并不外界电磁波所为,如果抛开条纹,图像是清晰的。这种现象基本占所为图像干扰的80%以上,这种现象可以肯定的说是接地电位的问题,是指前端设备的地与中控室之间的地存在电位差,这个问题是万用表无法测试的,如果测得的数字是零,也并不代表它不存在电位差。唯一的办法是把它的回路给断开,也就是说两端的地断开一个(最好选择前端)。如果两端的地都不想断,怕影响防雷。那就的花点银子了,加个地线回路平衡器来解决,这种设备为无源设备,只要串联在同轴电缆的任何一端,安装方便、效果好,完全可以消除这种条纹现象。
  2、 网状干扰;
这种现象图像质量很差,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物体,图像时有时无,还有画面死机。这种现象是由于线缆的线芯和屏蔽断、短的缘故。这种情况大多数出现在接头上,个别也有在布线时没施工好,说真的从我帮别人解决干扰中发现,现代工人们的焊接水平还有待提高个。由于焊接的问题或接头件质量差引起的干扰在工程中也占多。所以也希望我们的采购员领导们在采购时,不要被售货妹的言辞所迷惑;也不要只为公司小利益着想,而给工程调试带来不比要的麻烦。
  3、 空间电磁波的干扰
这种干扰源比较复杂,主要是前端设备、线缆中、终端附近有较强的辐射源或大功率的设备在运行。主要表现为图象扭曲、抖动等。所以在施工前应对周围的环境有所了解,尽量避开辐射源。在已经施工完了的工程中,而干扰有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只有加抗干扰设备。这种方法是比较经济、快捷、而图像又有保障。我公司生产的高频抗干扰器,把原来的视频带宽进行移频,提升到一个较高的频端,到终端在进行解调还原图像。这样就能有效避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