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位移传感器使用要求

楼主(2011-12-15):
1、供电电压要稳定
  工业电源要求±0.1%的稳定性,比如基准电压10V,允许有±0.01V的波动,否则,会导致显示的圈套波动。如果这时的显示波动幅度不超过波动电压的波动幅度,位移传感器电子尺就属于正常。
2.防止静电干扰
  静电干扰和调频干扰很容易使电子尺显示数字跳动。设备的强电线路与电子尺的信号线分开线槽。电子尺应使用强制接地支架,且使电子尺外壳(可测量端盖螺丝与支架之间的电阻,应小于1Ω电阻)良好接地,信号线使用屏蔽线,且在电箱的一端应予将屏蔽线接地。静电干扰时,一般万用表的电压测量非常正常,但就是显示数字跳动;高频器干扰时其现象也一样。验证是不是静电干扰,用一段电源线将电子尺的封盖螺丝与机器上某一点金属短接即可,只要一短接,静电干扰立即消除。但高频干扰就难以用上述办法消除,而且机器手、变频器多出现高频干扰,可以用停止机械手或变频节电器的办法验证。
3、不能接错电子尺的三条线
  “1”、“3”线是电源线,“2”是输出线,除电源线(“1”、“3”线)可以调换外,“2”线只能是输出线。上述线一旦接错,将出现线性误差大,出现控制非常困难,控制精度差,容易显示跳动等现象。
4、供电电源要有足够的容量
  如果电源容量太小,容易发生如下情况:合模运动会导致射胶电子尺显示跳动,或熔胶运动会导致合模电子尺的显示波动。特别是电磁阀驱动电源于电子尺供电电源在一起时容易出现上述情况,严重时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到电压的波动。如果在排除了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对中性不好的情况下仍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怀疑是电源的功率偏小。
5、安装对中性要好
  角度容许±12°误差,平行度容许±0.5mm,如果角度误差和平行度误差都偏大,就会导致显示数字跳动。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对角度和平行度的调整。
6、防止短路
  位移传感器电子尺工作过程中,有规律的在某一点显示数据跳动或不显示数据,这种情况就要检查连接线绝缘是否有破损并与机器的金属外壳有规律的接触引发的对地短路。
7、避免老化
  对于使用时间很久的电子尺,密封老化,可能有很多杂质,并有油、水混合物,影响电刷的接触电阻,导致显示数字跳动,可以认为是位移传感器电子尺本身的早期损坏。

网友A(2020-07-22):
Autonics BD系列激光位移传感器

BD系列激光位移传感器可通过检测位移量来测量目标物体的厚度,宽度,水平差,视差,弯曲,平整度。

不论何种目标颜色或材料,传感器均可提供准确而稳定的测量结果。传感器头部和放大器单元可拆卸,以便于维护,最多可以互连8个传感器放大器单元,且具有防止相互干扰功能。

主要特点

• 可拆卸的传感器头部/放大器单元易于维护

• 最大分辨率: 1㎛(因型号而异)

• 可靠检测,不受被检测物体的颜色或材质影响

• 最多可互连8个传感器放大器单元:

  防相互干扰功能及通道自动排序

• 支持各种计算功能(加法,减法,平均)

• 多种滤波器功能可实现稳定的测量

  (移动平均,微分,中值)

• 自动灵敏度调整(1点,2点教学)

• DIN导轨,墙面安装(需使用墙面安装支架)

• 传感器头部: IP67防护等级

网友B:
松下位移传感器可以来看下这个网站,上海会通专业松下20几年 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