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9114DG 外部触发问题

楼主(2011-12-15):
各位好,我们现在在做一个课题,要用到信号发生器TRIGGER_OUT端口输出的信号作为采样卡外触发信号,采样卡型号是凌华PCI9114DG,使用手册上讲,9114的外部触发是下降沿触发。而我们我们用的信号源每次变频TRIGGER_OUT输出高电平(时间约为0.5ms),频率稳定后变为低电平(可控,我们设为2.5ms)。理论上讲,采样卡遇到一个下降沿就会触发一次(3ms触发一次),但实际采样时却是1s左右才采一次。我们设置的是每触发一次采32个点,采两个通道,每个通道采样速率是20K。想请教一下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7-08-06):
信号源方面,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