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PLC晶体管源型输出与漏型输出区别

楼主(2011-12-15):
合信PLC晶体管输出分源型输出与漏型输出,分别对应不同型号。具体为:

源型输出:

产品:合信PLC除了CPU226H系列所有晶体管输出型号。

漏型输出:

产品:合信运动控制CPU226H系列

网友A(2012-05-10):
源型,漏型只与输出有关吗,与输入没关系吗?如果要和伺服系统搭配使用,要用哪种呀,是源型好还是漏型好呀?

网友B:
输入类型也分源型、漏型的。

要和伺服系统搭配使用,具体要看接线方式啊,没有哪个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

一般日系的为漏型,欧系的为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