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840D系统的M代码

楼主(2011-12-15):
如题:

硬件是西门子840D

 NC程序运行到任一M代码处,显示“等待,缺少辅助功能应答”。

根据DB21中的M代码解码地址,如M31对应DBX197.7,在PLC程序中做了使用了该地址。

我想知道的是缺少辅助功能应答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需要更改哪些相关MD?在PLC程序中如何解码?

给个方向就可以,谢谢了,急!

楼主:
主要是通过什么方法来给M代码解码?还是我的M代码根本没有发出来?还是PLC根本没有接收到?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MD22010 辅助功能类型缺省为空,应该填写“M”。希望下次有此问题的能够搜索到这个答案!分就就给最快来回复的吧!

网友A:
数控系统中按照PLC程序执行某个M代码辅助功能,需要想系统反馈你的辅助M代码执行完毕信号,这就是你问的----辅助功能应答----,有的是外部PLC信号反馈输入来实现应答,有时候就用时间应答,即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算执行完毕

网友B(2014-05-28):
西门子840D系统等待:缺少辅助功能应答?是怎么回事

我改MD 22010  为 M   不好用啊

还有其他办法吗  是不是 系统不行

网友C(2015-07-30):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通过什么方法来给M代码解码?还是我的M代码根本没...

我也想知道怎么看西门子M代码的解码地址,能给个联系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