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PLC+伺服控制往返运动

楼主(2011-12-15):
伺服电机带动丝杆(每运转一圈1.5mm)运转,带动夹具做升降往返运动,每次伺服由原点移动一定距离0.00--299.99mm(由触摸屏提供),完成移动到位置后,暂停0--60秒(由触摸屏提供).计时完成后自动返回原点。

选用FX2N-MT PLC + MR-J200A 伺服,请问具体PLC程序和伺服参数怎么控制呢?速度要求夹具升降总时间在6秒内完成就可以。谢谢!
QQ:64299374

网友A:
建议你自己先写好找零点程序。其他的都先不用谈。速度啊 位移量啊 时间啊 等等都是简单事情。临时改改参数就行了。

我这段时间也正好在写2N控制伺服做两点之间的来回定位。

楼主:
谢谢。。

MR-J200A的三菱伺服驱动器内可以加装一块电池,但是还不是很清楚做绝对位置时,怎么样设置零点位置?求帮助!!

网友B:
学习中。。。。。。求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首先你想这个定位工作由伺服完成还是由PLC完成?

网友C:
DDRVA     DDRVI  这两个指令

网友A:
楼上。看看。2N啊。

楼主:
选FX1N的PLC.,用PLSR发脉冲给驱动器。完了用M8029触发计时器T。如此往复,再用Y4输出一个方向信号。,但是原点还不是很明白,用一个光电开关做原点可以。但是MR-J2A的驱动器可以加一个电池,做绝对值原点用,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设置。求帮助!谢谢。。

网友A:
伺服这边的事情就不是PLC做的了。或者移步到附近提交问题比较好。

我看你好像没有决定,到底定位工作由伺服完成还是由PLC完成。

用伺服完成的话,PLC就只发IO命令到伺服。伺服自己可以走到位。

用PlC完成的话,PLC就用脉冲控制,伺服就尽管收到脉冲就走。PLC就记录一切发出的脉冲,记忆当前位置。(或者必要时读取伺服的当前值,绝对位置值。)

楼主:
需要PLC发脉冲,因为在触摸屏里需要微调脉冲量(根据产品定位需要调整)。

网友A:
首先,你对这个发脉冲的有多少认识?应该可以不用绝对编码器。只要通电之后就做找零点的动作就可以了。然后每当伺服报警的话就再对零就可以。只有一些无法找零的情况例如大工件在零位无法移动或者只能单向转动的东西才需要绝对值。

找零位的过程就建议自己编程,这样的话所有东西自己经手,对过程了如指掌。

找零过程。首先是机器可以在任何位置遇到停电的事件。所以找零的最初应该可以令程序按照安全的方式安全的方向去快速接近零点开关。然后就是按照你机械的要求选择是找零位的哪边边缘,慢速找到边缘。还有确定好机械的两边限位开关和零位开关的分布,达到找零过程最简单移动次数最少。

先这么多。刚好这段时间也在弄2N控制前后移动。顺便说说。不要以为就在两点之间来回走走好简单。后面的事情还多着了。

网友D:
可以看看手册里面的ZRN回原点指令

网友E(2017-09-30):
积分太少,无法下载,回复下,赚点积分

网友F(2017-11-28):
我也正在学习,原点程序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G:
驱动伺服需要定位模块,如果用了定位模块,你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通过定位模块设置,在程序中调用一下就可以了,QQ1006423094

网友H(2018-12-03):
完成移动到位置后,暂停0--60秒(由触摸屏提供).计时完成后自动返回原点。

网友I(2019-02-24):
引用 网友F:
我也正在学习,原点程序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J(2019-04-12):
使用绝对值定位就好了

第一步:使用DZRN进行找参考点

第二步:使用DRVA进行绝对值定位控制

备注:楼主的QQ加不上

网友K:
看看呢!我学习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