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变频器拖动两个7.5KW电机怎么样?

楼主(2011-12-15):
15KW的变频器(易驱3100)驱动两台7.5KW的电机,启动是否会正常?

这样有哪些注意的?

网友A:
正常,一块儿转,注意,电极电缆长短差不多。

网友B:
  可以驱动两台7.5KW电机,最好在两台电机的输入端分别加入缺相保护或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  可以驱动两台7.5KW电机,最好在两台电机的输入端分别加入缺相保护或过流保护。

好的谢谢

网友C:
两台电机参数要一致,运行逻辑必须相同,也就是说必须同时启停,同频率运行

网友D(2012-02-25):
没有问题,注意把热保护串联。只要运动一致或者速度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E(2012-07-30):
学习了,谢谢大家。支持楼主有新问题

网友F:
从理论讲这个是没问题的,但你用易驱的变频器估计不行,最好是用大一档的

网友G:
   是啦, 学习, 我司也正好有两台电机要加装变频器呢, 技术有限,都不敢加了, 怕高手们笑话哟

网友H:
变频器技术交流群771703004 阿里旺旺群账号

网友I:
没问题    选两台同样品牌规格的电机

网友C:
警告发邀请群的朋友,再发现类似情况进行禁言chu?li

网友J(2022-03-22):
手册多看看,廖老师书买多些

网友K:
最好不要这样用,启动时候容易出问题,对电机也不太好

网友L:
说实话是可以实现的,但现实中没人这么用!设置麻烦,要求电机的状态同步一致

网友M:
应该没问题,过去用一台7.5KW变频器带过多台0.75KW电机,同时开停同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