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总是故障

楼主(2011-12-15):
大家好,   现场用调速带直流电机,通常都是用几个月就 出现故障,而且故障是时有时无。换了新的过几个月还会发生这种情况。

会不会是由于现场总线干扰导致,如何检测设备是不是被干扰呢?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么,怎么没人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么,怎么没人知道

就你这个描述,估计神仙来了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B:
你的问题说的太模糊了,说清楚点,方便大家分析啊

楼主:
就是说有没有办法检测现场总线是否对设备有影响

网友C:
你的问题说的太模糊了,首先要看你使用的直流调速器品牌哈。还要开你报的什么故障,比如:过电流、缺相、超速、过热、或者初始化失败等等。。。。

网友D:
你应该查查电路和电机

网友E:
前几个月正常,然后出现问题。考虑一下几个月后和以前有成么差别吧。比如,灰尘,接线是否会松动。

网友F:
在这里能够精确的回答出楼主的问题的人,估计是大神级别的了。

你说的干扰,猜测估计是直流调速器在运行中出现通讯错误什么的,然后就停机了。

网友G:
直流调速器故障分-----控制部分还是直流模块部分?????????

楼主:
其实问的就是如何检查现场是否有什么对设备有影响,比如电流或磁场什么的。只是想知道检查方法,设备现在是时好时坏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问的就是如何检查现场是否有什么对设备有影响,比如电流或磁场什么的。只是想知道检查方法,设备现在是时好时坏不稳定。

不稳定是什么意思?误动作?速度不稳定?停机无报警?停机报警,复位后继续运行?报警报什么?

网友H:
没人到过你现场是不知道现场是否有干扰影响的,比如接地。不过你也没有正面回答网友所提的"时好时坏是报的什么故障?”这很重要。要不是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的。

楼主:
是速度不稳定,没有报警。

网友I:
楼主,先说明是什么牌子的直流调速器,然后再好好描述一下故障或报警。

如果是速度不稳定,很可能是干扰造成的。用得是否是屏蔽线?

网友J:
检查测速。590和6RA专业维修: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