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故障原因

楼主(2011-12-15):
S7-200PLC在做调试过程中,直接在输入端口上输入了一个24V电压作为输入信号,结果PLC的SF红灯亮,通讯中断。故障原因不明,请帮助分析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A:
断电重启后还是这样么?

不会这么脆弱吧。

楼主:
重启后故障依旧。送信号时PLC输入端子排M端未接地,这有影响吗?

网友B:
那用自带的24v 行吗,

网友C:
可能接错线了吧?检查过了吗?

楼主:
用的是自带的24V,直接接入到输入端子上的。

网友D:
1,200哪个型号呀?

2,送信号时PLC输入端子排M端未接地对PLC不会有影响呀,只是没信号而已

3,检查输入电源及信号和输出接线正确不?

网友E:
你看看你的是输入单元是什么类型的,继电器型还是晶体管的,继电器型的这样接应该是正确的,如果你用的是晶体管的,就有点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