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冗余硬件配置选型 高手进

楼主(2011-12-15):
如图所示,做过400冗余系统的高手,给补充一下模块的型号。并对配置提出建设性意见。谢谢。

楼主:
点击图片,在新窗口中看图片,要清楚一些。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9/2010091621585800001-1.shtml

工控PLC擂台第24期--冗余PLC系统配置大全

有些型号可以参考上述帖子

网友B:
模块型号有的,这个配置做冗余可以了。不知道用CP443-5做什么,本身CPU的DP通讯能力很强了啊,再说你下面就带了1个ET200M的远程站,有点浪费的感觉。

同步模块:6ES7960-1AA04-0XA0

 不高兴写了,太多了。自己去西门子网站下个硬件手册都有的。

楼主:
对:siren关于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9/2010091621585800001-1.shtml工控PLC擂台第24期--冗余PLC系统配置大全有些型号可以参考上述帖子内容的回复:

发帖前,就看过了的。

只有石头发了个300的,没有400的配置。

网友A:
晚上我给你搞一个。

网友C:
这个不需要DP通信模块了,你的存储卡应该是2块才对

网友A:
电源模块6ES74070KA020AA02
UR2-H机架6ES7 400-2JA00-0AA01
S7-414HCPU模块6ES7 414-4HJ04-0AB02
同步模块6ES7 960-1AA04-0XA04
1米同步电缆6ES7 960-1AA04-5AA02
以太网通讯卡6GK7 443-1EX11-0XE04
2M RAM存储器6ES7 952-1AL00-0AA02
后备电池6ES7 971-0BA004

网友A:
ET200M冗余套件 6ES7 153-2AR01-0XA04
AI模块6ES7 331-1KF01-0AB011
AO模块6ES7 332-5HD01-0AB01
DI模块6ES7 321-1BH02-0AA010
DO模块6ES7 322-1BH01-0AA06
前连接器(20针)6ES7 392-1AJ00-0AA017
前连接器(40针)6ES7 392-1AM00-0AA011
导轨6ES7 390-1BC00-0AA01
Profibus连接头6ES7 972-0BA50-0XA033
Profibus DP总线电缆6XV1 830-0AH10600

网友A:
你的CP443-5不需要的,一个414本身就带2个了。

交叉冗余的话,需要4块以太网模块。

网友A:
我看你配置了背板总线模块,只有热插拔时才需要这种模块。

如下是关于有源总线模板的订货信息和实物照片:

名称

订货号

注释

图片链接

有源总线导轨

6ES7 195-1GA00-0XA0

长度为19   483MM      最多安装5个有源总线模板

6ES7 195-1GF30-0XA0

长度为530毫米   最多安装5个有源总线模板

有源总线模板

6ES7 195-7HA00-0XA0

BM PS/IM  用于放置电源和IM153接口模块,包括一个总线模板盖板

实物

6ES7 195-7HB00-0XA0

BM 2X40    用于2个宽40毫米的模块

6ES7 195-7HC00-0XA0

BM 1X80    用于1个宽80毫米的模块

实物

6ES7 195-7HD00-0XA0

BM IM153/IM 153 用于放置2个基本型IM153-2接口模块

(在软冗余或400H硬冗余系统中使用)

6ES7 195-7HD10-0XA0

BM IM153/IM 153 用于放置2个高性能IM153-2接口模块

(在软冗余或400H硬冗余系统中使用)

实物图片

附件

6ES7 195-1JA00-0XA0

端子盖     一包有4个背板总线盖板和1个总线模板盖板

6ES7 195-1KA00-0XA0

防薄挡板     用于防爆环境的总线模板盖板

ET200M从站上的接口模块

6ES7 153-1AA03-0XA0

IM153-1 普通接口模块

6ES7 153-2AA02-0XA0

IM153-2  支持冗余功能的接口模块,基本型

6ES7 153-2BA00-0XA0

IM153-2  支持冗余功能的接口模块,

高性能型(支持PROFIBUS的等时功能)

热插拔冗余套件

6ES7 153-2AR00-0XA0

26ES7 153-2AA02-0XA0

16ES7 195-7HD00-0XA0

6ES7 153-2AR01-0XA0

26ES7 153-2BA00-0XA0

16ES7 195-7HD10-0XA0

网友D(2019-03-12):
正好有个项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