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04P 系列恒压供水 请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1-12-15):
各位高手,我这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ACS800-04P-XXXX 变频器做恒压供水,固件手册上面默认的 启动/停止 为DI6,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接的DI1,我把10.01=DI1,10.02=EXT1 ,这样的话可不可以正常使用?因为我听有的人说,PFC宏默认的启动是DI6,不能修改,修改以后不能实现恒压供水,请指教

2、在我设置40.01 PI增益值的时候,我需要找到最佳的增益值。在我找增益的时候,是在变频运行的情况下改变40.01参数来找?还是需要改变参数以后在启动变频观察,如此反复启动的找?请知道的解答一下。

3、40.11组参数(用于匹配控制盘上的实际值1显示,单位由40.12定义)。这个实际值1的标定是什么意思?如果设置0.10,是不是代表压力值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如果设置0.100,是不是代表压力值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因为我明天要调试一台ACS800-04P-0320  250KW的变频器,用来控制恒压供水,有点疑问向大家请教

在线等

网友A:
10.02是设置EXT2控制信号源的,看你这个应用,只是用作恒亚供水,没有必要用EXT2功能了,默认的启动可以更改。

调增益,在线调,如果可以参照现场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参数。

标幺,知道这个概念吗?就是你说把30当成1,如果给他60,他就认为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