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ZRN指令应用时方向确定不了

楼主(2011-12-15):
我是第一次用信捷的产品,想请教一下ZRN指令回原点时方向不能确定的问题,现在我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正转,反转,回原点,当我启动正转后再回原点的话,电机就向正转方向运动,当我在启动反转后再回原点,电机就向反转方向运动,正反转我都是用DRVI指令来控制的.

网友A:
贴出程序来,或者联系我QQ123307611

楼主:
贴上程序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第一张和第二张要调过来看

网友B:
ZRN有两种用法,想必楼主使用的是简单原点回归指令,ZRN S1 S2 S3 D,这种模式是没有方向指定的;如果您使用高精度原点回归指令ZRN,模式1无Z相信号,ZRN S0 S1 S2 S3 D1 D2,模式2有Z相信号,ZRN  S0 S1 S2 S3 S4 D1 D2;详情你可以看手册214页。

网友C(2013-08-17):
引用 网友B:
ZRN有两种用法,想必楼主使用的是简单原点回归指令,Z...

你好  请问你说的这手册从网上哪里能下到?

我QQ邮箱:563588366@qq.com,麻烦知道的话能传给我吗?谢谢

网友D:
多看一下信捷的书,了解产品,了解编程。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lingdianplc.com

网友E:
信捷的回原点的功能不怎么样好用,没有加速时间,伺服还行,步进电机就有些问题了

网友F(2016-01-22):
可以去信捷官网下载电子版编程手册

网友G(2016-03-07):
你要用脉冲运行中的信号来复位方向信号,如:你用的Y0发脉冲,Y2为方向信号。当Y0动作完成后,你要用M8170的下降沿去复位Y2。就可以了!7楼的,信捷是有加减速时间的如Y0的时间为:D8230就是

网友G:
就是LDF M8170     RST Y2就好了

网友H(2016-06-03):
LDF M8170 RST Y2 不错,学习了

网友I:
回原点也有不要考虑方向的方法,找限位开关再回原点

网友J(2016-08-14):
信捷做定位不好用,定位指令在一个主程序里只能用一次,否则就报错双线圈输出。回原点时可以直接将方向信号RST,比如方向是Y4,在回原点时,RST Y4就可以了。这个PLC就是这样定位完成后不会将方向信号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