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西门子PLC里面上沿升和下沿降指令怎么表示或符号是什么样

楼主(2011-12-15):
请问1,在西门子PLC里面上沿升和下沿降指令怎么表示或符号是什么样

         2.  EU,ACC是什么意思?

          3.    AC/DC/RLY这种继电式输出PLC有脉冲输出功能吗/

          4,      晶体管输出的PLC是用什么型号表示的?谢谢!

网友A:
-(N)-  -(P)- 这就是下降沿与上升沿。

3,没有。

2和4,建议从 本站 “下载” 编程手册和 选型手册。

网友B:
最基础的问题了,感觉楼主是来骗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