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西门子PLC里面上沿升和下沿降指令怎么表示或符号是什么样?

楼主(2011-12-15):
请问1.在西门子PLC里面上沿升和下沿降指令怎么表示或符号是什么样

         2.     EU, ACC是什么意思

         3.      AC/DC/RLY继电式输出的PLC有脉冲输出功能吗

         4.        晶体管式的PLC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1、第一行的位上升沿,第二行的为下降沿

2、EU为上升沿的语句表语言;

3、AC/DC/RLY继电式输出的PLC没有脉冲输出功能;

4、晶体管式的PLC是型号DC/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