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丹佛斯VLT5000系列变频器warn34通讯故障报警

楼主(2011-12-16):
各位工友: 大家好!我公司现用一批西门子S7-300+丹佛斯VLT5000系列变频器,以前运行挺好的,后来变频器不定时的出现了alarm34报警,随之所带的电机急停下,查说明书说是profibus通讯故障,请求各位工友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急急。。。。

网友A:
更换VLT5000通讯卡试试

网友B:
看看是否是干扰的问题,另外更换硬件替换试试也能快速查找问题原因。

网友C(2012-08-21):
你的情况跟我的差不多啊,我是AB的控制系统,用DP挂的丹佛斯变频器,前面几台没有出现通讯故障,后面的几台也是出现报警34,但是还能在运行,没有听机,我也正在研究啊。

网友D(2014-05-21):
对: xiaobi 你的情况跟我的差不多啊,我是AB的控制系统,用DP挂的... 内容的回复!哥哥你还在不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