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器的上位机问题

楼主(2011-12-16):
问问大家,伺服驱动器用运动控制卡控制与PLC发脉冲控制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二者没有不同,从控制角度来讲是一样的,但是PLC在逻辑控制方面更为灵活,控制卡编程复杂一些;

网友B:
一个是用电脑来控制,一个是用PLC控制。用运动卡更好实现更种轨迹运动控制

网友C:
呵呵 差很多 兩個控制對象式不同 兩個編程也完全不同 PLC的硬件都被定義住 邏輯性怎會靈活

PLC開環控制 對系統的精度更是無法與運動控制做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