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第二个模块接24v的是什么模块

楼主(2011-12-16):
西门子plc第二个模块接24v的是什么模块  还有它里面没有程序吧 程序是在哪个模块 总共有4个模块 小白啊 唉

第二个模块上面有通讯端口 还有两个24的电源 型号是300

网友A:
嘿嘿,请把型号贴出来,才能知道是什么模块嘛!

网友B:
没有图片 你至少得说一下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至少得说一下型号了。

300的 西门子300输入信号时输入模块上的灯亮 输出没有 是什么问题

楼主:
西门子300输入信号时输入模块上的灯亮 输出没有 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可以描述细一点吗?CP模块?

楼主:
不是的 上面有通讯端口 还有两个24的电源

网友E:
第一个是电源的话,第二个就是PLC模块,一般CF卡。

网友F:
     LZ 没有图片 你至少得说一下型号了。

一般SIEMENS 的第一个模块是 PS 电源模块,也可不用,第二个是PLC 模块,一定要的,也要有输入 24VDC 电源, 第三个就可是通讯模块,如不用可直插I/O模块,但程序组态时这个是要空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没有图片 你至少得说一下型号了。一般SIEMENS 的第一个模块是 PS 电源模块,也可不用,第二个是PLC 模块,一定要的,也要有输入 24VDC 电源, 第三个就可是通讯模块,如不用可直插I/O模块,但程序组态时这个是要空位的.

恩 是300的 第二个模块接了24的电源 还有个通讯端口 上面有三个指示灯sf bf on  是什么模块???  谢谢 刚学 小白的很

网友H(2018-01-22):
自由主机有程序别的模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