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兩台台達AE系列觸摸屏和14SS PLC通訊

楼主(2011-12-16):
想用兩台台達觸摸屏和14SS PLC通訊(RS485走線),不知道如何設定相關參數?

网友A:
两台屏,一台做主一台做从(控制器类型分别选择MODBUSmaster和MODBUS SLAVE),做主的那台和PLC连接,做从的那台与做主的那台连接。

网友B:
rs232连接一个人机

rs485连接一个人机更简单

楼主:
对:木丁西关于两台屏,一台做主一台做从(控制器类型分别选择MODBUSmaster和MODBUS SLAVE),做主的那台和PLC连接,做从的那台与做主的那台连接。 内容的回复:

謝謝!...........

楼主:
对:aibi关于rs232连接一个人机rs485连接一个人机更简单内容的回复: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