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指令,如何将一个浮点数赋值给一个地址?

楼主(2011-12-16):
如题,例如将200.34赋给D100 该怎么写指令??我先用FIXL指令将200.34转化为32的数,再用MOVL将这个32的数赋给D100。后来知道FIXL只能将200.34的整数部分转化,小数部分省掉了。但是直接将200.34MOVL给D100也不行的。请知道的指教下!

网友A:
欧姆龙PLC 要预先写入浮点数,要到 内存中 定义其REAL类型,手动输入浮点数据。 否则只能先输入一个10进制常数再转换成浮点数据,再做除法运算。

网友B:
不能在程序中直接将常数赋予寄存器,你只能通过:1、通过将整数做运算成为浮点数 .2、在CX-P软件中对内存直接赋值浮点数。

网友C:
不是吧。OMRON这么破!

才不相信。不过我没用过。

楼主:
嗯,我试试,多谢各位了!

网友D(2015-08-27):
MORTOR1.SWITCH[0]:= true;
MORTOR1.SWITCH[1]:= true;
MORTOR1.SPEED:= 500;
MORTOR1.CURRENT:= 120.06;
switch:= true;
realy:=true;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功能块,随便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