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界面和西门子plc怎么联网?

楼主(2011-12-16):
台达人机界面和西门子plc连网连联上,用的是MPI通讯,具体要设置什么?谢了!

网友A:
使用PPI就可以

设置PLC中的通讯参数和PLC地址:

    设置PLC的地址,必须通过STEP7-Micro/WIN32编程软件来设置,由于新买的PLC的地址全部为2,所以要设置PLC的地址时,一次只能和一个PLC连接,地址一般设成1-31中的任何一个数,其他无效。

触摸屏中使用PPI通讯驱动程序

    设置COM口根据实际情况定,波特率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

楼主:
首先,谢谢你关注我的问题!我要拿plc上的MPI端口和人机界面上通讯,具体步骤是什么?谢谢

网友B:
如果是S7-300

那么使用MPI也是直接连

  首先连线:人机这边1-----3  西门子

                             6-----8

  在就是驱动,人机控制器选择MPI derict link  其他参数都按照默认就行了

网友C:
DOP-B07E415 通过以太网 是否支持西门子S7-400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