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使用的疑问

楼主(2011-12-16):
如图:
加热器是AC380V的,6根。我的疑问是空开是双匹的,而接触器只接其中两项,这种用法可以吗?
或者如果加热器选AC220V的。我再用一项接零线。也可以吗?

网友A:
220v,380v无所谓,通常做法是将接触器两副触点串联后接一相,另外一副触点接一相,这样三副触点通过电流一样大,就行了。其实就你这样,也有就这样用的。

网友B:
1,  接线正确呀,因为是两相火线的 AC380 啦,只有两根线,当然接触器也只有两根线呀

2, AC220V的。我再用一项接零线。也可以吗? 也可以只火线进接触器呀,像单开关一样只断开火线

网友C:
对于加热器,中性线最好不要进接触器,如果是单项220V加热器,把接触器三极并联使用,加热器是380V,按楼主的接法完全正确。

网友D:
只用接触器其中的两相就可以,一般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E:
1、加热器一般尽可能不选AC220V;

2、如果那样做,零线电流太大,你要给接触器、断路器、电线留裕量。

网友F:
这么小功率无所谓选380V或220V,怎么做都没问题。大功率电热最好选220V的元件,三相星接,零线必须接。安装、维护都方便,运行后就知道了。

网友G:
大功率电热最好选220V的元件,三相星接,零线必须接。

网友H:
楼主的接法是正确的!

楼主:
看来这样做没有问题。以前没这么用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