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压器的一用一备和互为备用怎么解释啊

楼主(2011-12-16):
大家说说高压变压器的一用一备和互为备用怎么解释啊,我一直没搞懂

网友A:
双电源自动转换??、

网友B:
一用一备的就是一个主变压器一个备用变压器,主变压器出现故障或者检修时候投入备用变压器,检修完毕后就投入主变压器
互为备用指的是两台变压器没有主从关系,一台出现故障后另一台投入,

网友C:
应该是一个变压器使用,另一个备用吧

网友D:
     简单点说就是主从关系和没有主从关系, 同意 HOTEAM 2 楼的说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用一备的就是一个主变压器一个备用变压器,主变压器出现故障或者检修时候投入备用变压器,检修完毕后就投入主变压器
互为备用指的是两台变压器没有主从关系,一台出现故障后另一台投入,

网友F:
顶,两台有一台是正常使用一台备用,但是在检修时需停电的时候先投入备用的在停掉之前使用的,这个时候在检修完毕后之前使用的便变成了备用的了,有的双电源转换系统可以满足类似不可以停车的情况下的设备转换,例如润滑泵!

网友G:
高压备用分热备用和冷备用,所以一般备用是3个,一个运行,一个热备用,一个检修,如果只有两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热备用,它在运行设备出现故障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投入运行,这个主要在110KV及以上的升降变电所有的,这个情况同时也会出现在发电厂,热备用它是输入端带电,输出端不带负载的,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释,我已经明白互为备用和一用一备的意思了,那互为备用和一用一备在控制柜上面有什么要求吗?互为备用是否要互锁啊?互为备用的变压器可以并流运行吗?我说的是两台一模一样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