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N的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的集中一下。

楼主(2011-12-16):
以前我用这个东西控制伺服经常发现伺服的命令脉冲数比PLC的输出脉冲数多一个。

每发一轮脉冲就会有时候多一个有时候相等。我发的脉冲有一个特殊性,就是,不是自然停止,而是用PLSY指令前面的能流切断。使得脉冲强制中断。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今天总算找到原因了。(正常停止的脉冲串不会有这种情况)

伺服收到的脉冲是对的。物理上也是产生了这数量的脉冲。错的是PLC。PLC记录脉冲完整个数是在脉冲下降缘登记的。脉冲完成标志也是大概这个时刻置位的。脉冲串的低电平忽略了。

当强制中断脉冲的话,执行完PLSY指令之后就会终止脉冲。而这个终止会发生在波形的任意位置。

当终止发生在低电平的时候波形的高电平完整,伺服也执行了这个脉冲,PLC的内部计数也登记了这个脉冲。这样的话伺服的命令脉冲寄存器与PLC的内部脉冲计数器数值相等。一切都不存在问题。

当终止发生在波形的高电平的时候。波形高电平不完整了。但但但 是是是 伺服却执行了这半个高电平。 而而而 PLC却不承认这个脉冲的发出。结果发生了本文第一句话的情况。

我相信三菱其他小型系列都是这种情况了。

欢迎拍砖。

网友A:
又见芳版,颇为感动!

拜读!

网友B:
排队开始拜读!!!

楼主:
要解决这个漏洞。唯有使用接线的方式用一个硬件高速计数器去跟踪高速输出。或者全闭环。

程序里面所有的D814x就用高速计数器号代替。D814x就不必再理会了。

用硬件高速计数器有一个好处,就是计数器有计数方向控制,可以方便地并到伺服的方向信号一起受驱动。这样的话程序里面就不再需要做累计脉冲的加法减法。节省很多运行时间和脑汁。

最近我都在做这个程序,就是控制行走机构的水平移动,有软件找零功能。定位在两个位置上。发现什么再上上。

楼主:
瞧下面的程序。我的硬件就是把高速输出接到高速输入罢了。没别的。

我用软件写了Y20之后开始发脉冲。脉冲发完后计数器居然有“11”这个数!!多次试验之下值不定13~0都有。

大家说咋回事?

网友C:
学习了,我正在用2N做步进电机的控制,还没编好,真的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

楼主:
楼上还差什么?看看互补一下。

楼主:
今天试机。用高速计数器累计Y1的脉冲。成功。在反反复复的正反转下都不出现多一个脉冲了。

几十次的正反转下,再回原位,机械位置正确,伺服的命令脉冲累计为0,PLC的C235读数为0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瞧下面的程序。我的硬件就是把高速输出接到高速输入罢了。没别的。

我用软件写了Y20之后开始发脉冲。脉冲发完后计数器居然有“11”这个数!!多次试验之下值不定13~0都有。

大家说咋回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上图的问题没有得到证实。估计,估计是从底层软件到高速硬件之间还有一级缓冲。M8029可能是底层软件写完缓冲之后就动作。却不管硬件是否已经输出完。所以,8029把高速计数器复位了,却还有一部分脉冲正在从硬件发生。

楼主:
还有顺便说说。

当高速计数器线圈在程序只出现一次的话,

例如:

LD XXX

OUT  C235 K10000

在程序的整个扫描过程中,这个out指令会把程序分割成上部分和下部分。上部和下部之间经过OUT刷新就更新了高计的当前值。

如果在程序的多个地方重复写out c235 k10000那么的话一个扫描中就可以得到多次的当前值刷新。

别怕产生双线圈。

就算在中断程序里希望当前值得到更新,就执行一下out。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试机。用高速计数器累计Y1的脉冲。成功。在反反复复的正反转下都不出现多一个脉冲了。

几十次的正反转下,再回原位,机械位置正确,伺服的命令脉冲累计为0,PLC的C235读数为0 。

可否介绍一点经验?

楼主:
可以。

谁都可以向我提问,我回答。但是反过来让我说一下……那我从何说起呢?

但是不要叫我提供电路图和程序,有点越限。

基本就是

1.伺服发出就绪信号上升缘就请求找零点。因为就绪信号一直存在就可判断伺服正在ON。零点分布在两端极限的中间区域。极限信号先进去PLC再用PLC输出给伺服的极限停车。因为找零过程有可能到达极限,这很正常,所以要程序屏蔽。找零后,程序正常就永远不会到达极限开放程序屏蔽,驱动伺服极限。自己要想出一个最简单可靠的找零路径。

2.上面说到。用高计累计高出脉冲。不要用D8xxx。高计的计数方向受伺服的方向命令驱动,一定要注意扫描过程一定要先驱动伺服的方向信号,下一个周期执行高计方向指令再执行高速计数器线圈再执行脉冲输出。道理很复杂,有兴趣再详述。

3.点动使用PLSY指令。自动使用PLSR指令。两个指令同时驱动一个输出同时扫描不产生双线圈。但是两个相同的指令就是双线圈。

4.程序用高速计数器触点作为远端软限位开关,用比较指令作为近端限位开关供程序使用。然后看情况串联上伺服的定位完成信号作为特殊使用。

5.慎重考虑。当自动时,达到高速的时间紧急停止,脉冲命令突然消失,伺服有可能一下子就要停车,将会跳闸并且自然转到自由状态。我未有方法解决。这个暂时只有调低伺服的硬度缓和一下。将会牺牲定位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顺便说说。

当高速计数器线圈在程序只出现一次的话,

例如:

LD XXX

OUT  C235 K10000

在程序的整个扫描过程中,这个out指令会把程序分割成上部分和下部分。上部和下部之间经过OUT刷新就更新了高计的当前值。

如果在程序的多个地方重复写out c235 k10000那么的话一个扫描中就可以得到多次的当前值刷新。

别怕产生双线圈。

就算在中断程序里希望当前值得到更新,就执行一下out。

高计的当前值可能并非实时的当前值,硬件计数软件读出时是此前的硬件计数值,频率越高相差越大,

网友D:
高计的状态位(触点)变化是不是也要经过OUT C***后才刷新呢?如果是做远端软限位开关有可能受扫描周期影响而发生实际限位位置变化

楼主:
当我用一个边缘指令驱动一个子程序。然后子程序用M8000驱动一个高计的话。高计的当前值一直不发生变化。但硬件是一直在接收脉冲的。并且是一直在计数的。当我再次触发边缘指令时,高计当前值更新了。

说明高计要经过OUT C***刷新。

远端(近端)的软限位并非用于禁止发脉冲。发脉冲的数量早在PLSY(PLSR)指令里面定好了。一定不会超限的。仅仅用作程序动作的到位于否的传递,给下一个动作做触发。所以不需要考虑扫描影响。PLSY(PLSR)在驱动前就事先预算好我这次驱动最多要走多少,写好脉冲数。最大值就是走到尽头(软尽头),点动的话就可以随时停,高计都知道的。

楼主:
此事未关注。估计当前值都没有更新那么标志位也不会更新。改天试试。

网友D:
怎么搞的不回复就看不到新贴内容呢?

楼主:
938你还是在用旧页面吗?

网友D:
果然是楼上说的旧页面的问题

楼主:
试过了。高速计数器的标志位也是要经过执行OUT C***才会更新的。

楼主:
这段时间正好有一台机器已经装好接好线。办公室还有一个PLC做实验。做测试条件非常理想。要试什么就编什么。时间有限啊。出货了或者PLC安装了就没有机会了。

网友D:
这个和脉冲输出数量D8140-8143的刷新都是在执行相应的指令才刷新一样,我一直没三菱的机器实验,很多东西都是在猜测.关于脉冲和高计wanggq有独到的一些经验,手册上没有他自己实验的,楼上可以找找有没有5楼的答案

楼主:
我也是只有自己实验出来的。但是就没有W实验得那么精细。知道现象就是了。

看看你还有些什么我可以效劳?

网友D:
帮我测试一下,等我找找那个贴子

楼主:
这个程序我看不会有什么可以执行。除了OUT T*指令。

两个计时器在同一周期启动,同一周期当前值加一,同一周期到时间。T0和T1相等。

你要实验出不等的当前值,只能在两个OUT指令之间插入比较,就可能发生不同。你是不是想得到OUT T0和OUT T1两个指令的微小时差当正好跨过计时时基的时候出现异步?

你的帖也只是说明OMRON有这样的异步。我没有用过OMRON。不知道他的机制。

网友D:
你是不是想得到OUT T0和OUT T1两个指令的微小时差当正好跨过计时时基的时候出现异步?

9494,并且我还观察到T0,T1的差值好像不变,以前我试验过OMRON CPM1A的一扫描周期内多次调用子程序(其中含有定时指令),定时仍能准确进行,和S7 200是很不同的

楼主:
上面的链接的程序我帮你试了。过去那边看实验报告吧。

网友D:
楼上:也去那边看我对你报告的回复吧

楼主:
用2N控制伺服这部分程序今天都搞好了。情况理想。

对象在两个端点之间移动。控制分自动、连续和点动三种状态。自动速度高使用PLSR有斜坡时间。点动速度低不需要斜坡时间,用PLSY指令。连动是用点动形式,但是中途不停止,端点才停止。

不论连动自动还是点动极限都会停在极限限位开关之前。不论连动或者自动都可以随时紧急停止,当前位置可以记忆,可以继续往下走或者往回走。

已经找零之后若碰到极限限位开关就清除零位信号,必须从新找零。只要伺服一直就绪,零位记忆和当前位置一直掌握之中。

零点开关分布在极限开关中央。前半程零点开关OFF,后半程零点开关ON.。找零动作可以再行程当中任意位置开始找零,都可以找到零点开关ON-->OFF边缘,作为零点。

屏幕设定零位偏移;总行程;自动最大速度;手动速度;斜坡时间。由于PLSR指令对最大频率和斜坡时间的配合有要求。程序自动限制最大速度。当设定情况不允许的时候自动修改降低最高速度。

网友E:
这事还用集中么??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事还用集中么??呵呵呵,

没有什么。主要是告诉大家一下最顶上的事情。

那一个脉冲的事情,估计100个人没有5个知道。

网友F:
"2.上面说到。用高计累计高出脉冲。不要用D8xxx。高计的计数方向受伺服的方向命令驱动,一定要注意扫描过程一定要先驱动伺服的方向信号,下一个周期执行高计方向指令再执行高速计数器线圈再执行脉冲输出。道理很复杂,有兴趣再详述。 "

我理解:

1方向要先置好,应在上个扫描周期内完成.因为PLSY/PLSR的方向口,可以自由指定. 扫描到PLSY/PLSR时,条件满足后,脉冲发生器就开始工作了.

2.如果在同一扫描周期内,在PLSY/R指令前/后置方向,其实已经晚了, 方向端要到END后,才做刷新.没有出现异常,是低频时,驱动器容忍切换方向.

3.有1位底层(山寨)PLC设计者,设计这2条指令时,在扫描到PLSY/PLSR时,解释核的内部执行REF Y,N,  那么前置/后置都没有关系. 但是那样好吗?!

楼主:
第一第二点都看明白了,就是这回事。第三不是很明白在说哪个话题。

你是说方向信号内核解释时……?可执行PLSY指令的时候就要硬性规定一定先扫描方向信号了。

网友G:
永远支持芳季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