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上面sf bf指示灯代表什么

楼主(2011-12-16):
西门子上面sf bf指示灯代表什么

网友A:
通讯连接不上,如果运行中出现,应该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B:
sf系统故障

bf通讯故障

网友C:
SF 一般是系统故障,比如模块损坏,或是一些模拟量的模板没有接电源等等,

BF 一般是DP的通讯故障。

网友D:
很好,走过、路过、没错过!支持各位老师所说!

网友E:
就这样学习西门子的产品应用?啥时候才能独立哦??

楼主:
对:chiaoaew关于就这样学习西门子的产品应用?啥时候才能独立哦?? 内容的回复:

那要怎样 还是刚接触的 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

楼主:
对:chiaoaew关于就这样学习西门子的产品应用?啥时候才能独立哦?? 内容的回复:

那要怎样 还是刚接触的 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 只能是碰到问题找答案

网友F:
谁然很简单,但解释的很好,态度也很好。支持!

网友G:
哦不会吧,这个东西没有CPU 31xC 和 CPU 31x技术规范设备手册2006.pdf这个手册你很难找到的哇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楼主:
对:tangjin198641关于哦不会吧,这个东西没有CPU 31xC 和 CPU 31x技术规范设备手册2006.pdf这个手册你很难找到的哇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内容的回复:

太深奥啦 有空就看

网友H:
system failed

bus 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