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气擂台第六十六期-空气开关合不上的诊断

楼主(2011-12-16):
空气开关合不上

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断定是空气开关本身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请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最简单得办法也是最有效得办法 1:摘掉进线端与负载端接线,测试开关是否能合上。 2:用万用表或摇表检测线间电阻,相间电阻和对地电阻,以确定绝缘是否完好。 3:计算负载电流,确定空开选用是否合理。 4:另外开关触点氧化层,和由于长期大电流下使用,弧光会使触点变形,使接触面积变小,增大了空开得内阻,这时也是合不上得

网友B:
过主题很实用,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空气开关合不上的原因:1、过载、短路、欠压
                                                                   2、断路器本身故障

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断定是空气开关本身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重要的是简单

我说一下在工作中处理空开一合即跳的方法(空开以德力西和LS为主)

1、单P的照明回路空开合不上,仔细观察合闸瞬间的时候会有电弧,跳闸以后空开会有一定的温度,在此可以判断线路故障,如无电弧和温度初步判断空开坏了,更换以后再作判断。

2、如果是3P空开话,如线路短路、电机匝间短路空开合闸瞬间在进线端明显能看到电弧,空开跳闸后有明显的温度升高,说明线路故障,空开只是跳闸无上述现象初步判断空开本身故障。

3、单P、3P空开如果有规律的跳闸,几秒钟或者更长很有可能是过载

4、在现场看空开的使用环境、空开的新旧程度,环境较恶劣(灰尘、高温)的情况空开容易出现无法合闸,或者由于进线端积灰过多潮湿后短路所致

5、选择的空开额定电流是否合适,注意脱口方式(B/C/D)

以上方法为个人总结,如有弊端请指出

如果上面的方法过于简单不够可靠,那就需要将跳闸断路器上级电源断掉,拆除跳闸断路器的进线端和出线端,合闸后不跳闸,初步断定断路器正常,然后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每相通断是否正常,相间绝缘是否正常,均正常证明断路器良好,是线路故障。

如果更换断路器特别方便可以直接更换断路器,最直观的方法。

网友C:
1.有短路
2、有回路冲突
3、电压不稳定
可能是这个空开输出的负载线路上有短路的现象,也可能是这个空开本身有问题,你可以试着换其它线路上的空开到这个线路上,看看是否还是根本合不上,这样就可以判断故障是否来源于空开本身。如果是负载线路有问题,那就从第一负载开始,拿万用表逐点检查吧。

当空气开关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参阅图5-20(b),合闸机构中的跳闸扣圈版⑨与合闸自锁构臂⑩处磨损,产生滑动不能锁住,每次合闸过程快结束时自行跳闸。
排除这个故障的方法是更换新跳闸扣圈板⑨及合闸自锁钩臂⑩。也可以将跳闸扣圈板⑨和合闸自锁钩臂⑩拆下,用什棉锉或异形油石将钩臂⑩前段重新磨平,且呈尖角状。将跳闸扣圈板⑨上的钩槽用什棉锉锉平。这样修锉后,原尺寸均减小一些,还有可能造成锁不住的现象,所以在跳闸扣圈板⑨尾端下边与自动跳闸支持臂⑾处,垫焊一块适当大小的磷铜片(0.2~0.4mm厚)以弥补锉磨两零件的损失,这样就可以合闸了,锉磨零件与垫焊磷铜片,均会影响开关跳闸整定值,所以修理后要调整一下。

网友D:
1、把负载脱掉,合上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2、如果是新安装的,确认一下负载电流,是否超过空开的额定电流

3、如果是合上过一会再跳开,用钳流表测一下电流

网友E:
我的做法是;切断所有负载,然后再合空开。如果不能合上。说明开关有问题。 如果能合上空开,用万用表的电压档分别测量每一相电压。如果电压不正常说明有问题。如果电压正常,开始江下游负载分别合闸送电。如果不跳。继续进行。如果跳。换一路进行  。如果有的跳有的不跳上。说明开关没有问题。       那一路跳闸问题就出在那一路。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个新空开装上试试是否也出现跳闸现象。

替代法是现场维修使用最广的方法之一,对于快速处理故障,判断故障位置简单明了,这个偶在维修仪表的时候也常用到。换个新器件试试,如果还出现问题那么原先的器件就没有问题,如果故障消除就是器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G:
用万用表测断路器闭合后的通断情况。

网友H:
短路、漏电、线路老化和空气开关超负荷----超过了额定电流(一般的要使用最少大于2倍电流的空气开关)等都可以发生自动跳闸现象。

网友I:
1.是否有短路
2.空开额定电流是否小于负载电流

3.产品质量是否有问题,换个新的或用其他设备上的空开试试

4.电压是否有问题,可用仪表测量。

网友J:
卡上钳形电流表,按下峰值键,合闸。看电流表的示值,判断是否过电流,电流正常,只好换开关了。

网友K:
合一下闸就知道了。。。

网友L: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摘掉负载接线,合闸试一下,如果摘掉负载可以合上,就可以断定是线路问题了。

网友M:
最简单的查明是开关本身的问题还是线路问题就是

>>>>把开关出线端头线拆了,再合闸试试,看是不是还合不上

>>>>如果还是合不上那就证明是开关的问题(损坏或者保护值设置不当)。否则是线路问题

网友N:
空气开关合不上的诊断:

     跳闸以后首先复位一下,然后再合闸,最好是在合闸之前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问题,不要盲目合闸送电;

     主要是断路器和负载及线路本身及断路器和设备是否匹配四方面考虑。

网友O:
其实要想严格判断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一般先假设是空气开关的故障,有多种原因导致空开合不上闸,其中有些因素可以通过断开空气开关的负载线路只接通输入电压线路,这时候空开如果线路电压正常却还是合不上闸,那就是空开的问题与负载线路无关了,属于这种情况的故障比如试验按钮触发机构整定不精确或机构卡阻,以及空开的过\欠电压电压脱扣器机构不良或整定不精确导致的直接脱扣(只是一部分空开有过\欠电压脱扣器),当然事先还是要先检测线路输入电压是否过压\欠压;如果发现上述原因存在而更换新的空开还是合不上闸,那要考虑空开规格及动作特性曲线是否与现有负载匹配,如果负载侧启动瞬间负荷较重就不能就得说是空开问题还是线路问题了;至于以上都排除后,可以考虑线路故障的可能,那首先检测是否有负载线路接地故障和负载短路故障,如有则可以确定是线路问题

网友P:
第一步:估测负载侧电流与所选配的空气开关是否合适

第二步:(第一步没问题)去下空气开关负载侧连接线,测量负载和空气开关负载侧绝缘是否良好,是否存在短路

第三步:(第二步没问题)试合空气开关,测量出现端电压是否正常

第四步:(第三步没问题)换空气开关

PS:有些空气开关本身已损坏,但是不带负载情况下能合,输出电压也正常。所以判断的时候多检查下

网友Q:
楼上正解!!!!!!!!!!

网友R:
第一步:拆掉负载接线,看看是否合上,合上则空气开关本身没有问题

第二步:连接好负载,但空载合上,合不上则线路短路,合上则选用空开小了,改用与负载匹配的空开

网友S:
当空气开关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参阅图5-20(b),合闸机构中的跳闸扣圈版⑨与合闸自锁构臂⑩处磨损,产生滑动不能锁住,每次合闸过程快结束时自行跳闸。
排除这个故障的方法是更换新跳闸扣圈板⑨及合闸自锁钩臂⑩。也可以将跳闸扣圈板⑨和合闸自锁钩臂⑩拆下,用什棉锉或异形油石将钩臂⑩前段重新磨平,且呈尖角状。将跳闸扣圈板⑨上的钩槽用什棉锉锉平。这样修锉后,原尺寸均减小一些,还有可能造成锁不住的现象,所以在跳闸扣圈板⑨尾端下边与自动跳闸支持臂⑾处,垫焊一块适当大小的磷铜片(0.2~0.4mm厚)以弥补锉磨两零件的损失,这样就可以合闸了,锉磨零件与垫焊磷铜片,均会影响开关跳闸整定值,所以修理后要调整一下。

网友T:
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有效办法,就是拆掉负荷侧线路再试,就可以判定是不是空开的问题。

先去掉空开负载,看空开是否和得上。如果和得上,说明负载问题,请进一步检测负载是否存在绝缘问题、短路问题、匹配问题、机械故障问题等等。如果还是合不上,就干脆把空开出线端所有电源线拆掉。再次合闸,如果合得上,就证明是线路问题,比如相间短路、对滴绝缘差、环境潮湿等。用电工表进一步检测就可以确认。如果还是合不上,就足以证明是空开自身问题了。很可能是:空开机械故障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问题,可能有以下几种现象:

1、空开所带负载过多,导致跳闸

2、线路过长,压降过大导致跳闸。

总之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只要一步步查下去,问题会迎刃而解好i

网友U:
如何估算空开容量?以4kw为例!谁知道呢?>_<

网友V:
电XXXXXXXXXXXXXX我帮你发的你怎么不搞啦

电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190089622中国工控网HOTEAM军团
75266760工控战略联盟-一个商机一起挣 钱的工控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北京天运顺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page.aspx?Type=company&CompanyID=8-8463-26F738EADB38西门子产品中国一级代理商,罗克韦尔A-B高级系统集成商,法国彩虹组态软件PcVue中国区总代理,台达PLC,变频器,触摸屏等北区一级代理商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0803/E-B3E2-96369D1B1300-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网友W:
要判断是负载问题,还是空开本身的问题,最简单的就是把空开的输出端的接线给它卸掉,让空开空载上电再看有什么现象,这样就能很快的判断出出故障的点了。。。

网友X:
第一步:首先确认配电室的回路电源开关是否选型合理,是否符合功率要求,

第二步:如果配电室开关容量没问题,摘下负载,再送电,如果开关能够合上,则确认开关跳闸原因来自负载端,此时需要对负载进行绝缘及接地的测试(用摇表),测试是否有短路等,如果负载是电机还要检查电机是否有堵转等。

第三步:如果负载没有问题,则要检查控制柜的线路是否有短路、接地等,最好将各个用电回路逐个送电,这样便于缩小故障范围。

第四步:如果控制柜内各个用电回路都没问题,则检查PLC输出端的带载能力是否有问题(本人遇到过,PLC只能带一台电机的问题,带上两台电机,空开就跳闸)

网友J:
钳形表的峰值功能就没人用?真奇怪!多省事啊!

网友Y:
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都不要动,

无论几P的空气开关合不上,先不要忙着拆下空开下面的负载线,什么都不要动,看看空开的脱扣是在合上的瞬间脱掉的,还是略微迟后一点,如果是刚合上,瞬间就脱掉,并且摸下空开侧面,有略微的发热,应该是负载有过载或者短路的地方,如果不发热,就多合几次,看每次都是合上瞬间就脱扣吗,空开本身机械故障不会每次都合上就脱扣的。

如果是稍延迟一会脱扣的,用手摸一下空开侧面,发热不,不发热,是空开机械问题,更换空开,发热,还是后面的负载过载或者不良短路。

网友Z:
简单的方法如下:

1.先关掉所有的断路器,然后开上空气开关。然后一个一个断路器合上去试一试。直到那个线路合上跳线,那就是那个线路问题。
2.家里的电器开关都断开还是这样,说明不是主线问题,把空气开关的下面的线卸掉在试验, 如果合不上就是开关的原因,一个是受潮了或内部有故障, 就得更换了,空气开关本身的问题。

网友AA:
这个现象应该是线路漏电的问题,主要要先查线路再查电器。

你可以这样试试先关掉所有的断路器,然后开上空气开关。然后一个一个断路器合上去试一试。直到那个线路合上跳线,那就是那个线路问题。

空气开关合不上去。家里的电器开关都断开还是这样,说明不是主线问题。一般来说说明有漏电,

是你配电箱中,单个断路器也就是1P的空气开关是否合上
你这个现象应该是线路漏电的问题,主要要先查线路再查电器。

楼主:
50MP获得者:今生缘             zwl763824690

10MP获得者:power6ling         power6ling

                         hdl0803               hdl0803

                         Piston                     topkingjun

                         EastW                    abcxiangdong

青岛黄工                 dingdan258

 30积分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fu4730                    fu4730

                       水中鱼                    su_plc

                       CSUNXY62           CSUNXY62

                       陈石头                    hh_clei

                       huangaotian         huangaotian

                               AQD008                AQD008

                               zhoumingyuan    zhoumingyuan

power6ling           power6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