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F755变频DVICENET总线控制速度无法给定的问题

楼主(2011-12-17):
最近在做PF755变频器通过DEVICENET总线做点对点控制,目前问题如下,控制字可以通过总线来控制,但速度无法给定,现在变频器通过PLC无法给定速度,但如果选择预设速度如574 573变频器可以正常通过总线控制运行。PLC给定速度是否需要进行换算,还有那些参数需要设定?请各位赐教

....变频器参数设置

变频器参数545已经选择通过总线卡

RSnetwork设置如下:

网友A(2012-08-22):
AB的变频器好用吗????

网友B:
你可以试着使用Datalink,试试!用data给变频器速度!

网友C(2018-10-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