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IF4/A模块选4-20MA,对应的值是多少?

楼主(2011-12-17):
1794-IF4/A模块选4-20MA,对应的值是多少?

网友A:
什么对应值?你的输入信号是多少啊?

网友B:
看你选什么量,比如选工程量,就是将4-20ma对应0-4000.。。。

网友C(2012-02-18):
主要看IO是多少位的,多少位就对应0到2的多少次方

网友D(2012-05-07):
对:通讯网关于看你选什么量,比如选工程量,就是将4-20ma对应0-4000.。。。 内容的回复:

4-20MA应该对应4000-20000吧。

网友D: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惑着我。不知道信号值是如何跟工程量值相对应的。

网友E(2013-04-02):
主要要看你选择的数据输入类型,手册有讲的 楼上说4-20MA对于4000-20000 输入类型应该是工程量输入,是按照电流分辨率来的

网友F:
看自己选择的数据类型及用途。直接为了显示数据可以使用工程单位4-20ma=4000-20000

PID==3276-16383

网友G:
   "1794-IF4/A模块选4-20MA",楼主所说的对应值是指模块的输入量对应输出量的值吗?如是,那就要看模块的输入量程。假设模块输入上限为5A,当输入3A电流时,则输出对应值为13.6mA。以此类推。

网友H:
自己看看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