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有密码

楼主(2011-12-17):
200PLC有密码 能删除原来的程序吗? 怎么清除呀

网友A:
连接PLC后在PLC(P)里清除就可以了。。

网友B:
寄过来可以给你<此处内容被屏蔽>,QQ408679117联系

网友C:
网上这种软件很多的!

网友D:
网上解 密软件很多,很简单

网友E:
能说具体点吗?S7-200的PLC是哪个版本的?如果是2.0以下的,不包括2.0,那么网上有软件,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想删除里面的程序,可以选择“PLC”+"清除",然后点击“清除”,就可以清理程序和密码。

网友F:
网上有<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G:
应输入“PLCCLEAR"

网友H:
执行完“PLCCLEAR",PLC里的程序就没了,如果PLC还在实际中应用,要慎重噢...

网友I:
“PLC”+"清除",执行这个操作还是要密码呀

网友J:
这个要小心啊,有备份倒是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