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严重故障 电动阀全关故障 系统参数全部无显示

楼主(2011-12-17):
DCS系统严重故障 电动阀发生自动全关故障 同一时刻,系统参数全部无显示,两分钟后自动恢复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厂用的DCS系统是上海新华的,机柜加装了UPS电源,初步判定不是电源的问题,两个阀门突然全关,导致车间若干大型设备损毁,造成重大事故,请懂DCS或者PLC的人士给以指点

网友A:
有几个方面你可以查一下,1\查一下程序,看这两个阀门的控制和那些条件关联,找到关联点是否有动作,2\阀门是否掉电自动关闭,那就要检查电源了.3\DCS内部故障保护动作.

网友B:
DCS电源掉电了,肯定是那个地方接触不良,要好好检查,不然的话会烧DCS的

网友C:
恭贺新禧~~~~~~~~~~~~~·

网友D:
看来是有BUG呀!

居然这么重要的设备没有联锁,或连锁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