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低速性能和转速-扭矩曲线请教

楼主(2011-12-17):
请教各位高手,一般伺服电机的低速性能如何?现在需要一款电机工作在转速10-100r/min,负载扭矩5NM,功率220W以上,要求响应快,机械时间常数小。目前选了一款Parker SMB10010606和科尔摩根AKM44-E,请问能否达到要求?采用力矩电机是否更好?另外,一般的转速-扭矩曲线上的峰值扭矩都很高,是否意味着我选用的电机的额定扭矩不需要太大,例如某款电机的额定扭矩为4NM,峰值转矩10NM,是否也满足我的系统要求(5NM)即可?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峰值转矩主要是在加减速阶段,如果你的系统要求额定扭矩5NM,,而电机的额定扭矩4NM就会有问题.

另外个人觉得如果你是低速用而且对速度平稳性有要求可以用分辨率高一些的编码器,也许加减速箱不管在惯量匹配还是低速平稳性还是价格上应该都有些优势,但也得看你的要求,是否对响应要求很高.力矩电机应该会更好,价格当然也会高,呵呵..........

楼主:
因为我们的控制精度高,考虑减速器会有齿隙,加减速器的方案很少采用。对于转速-扭矩曲线,某款电机的额定扭矩为4NM,额定转速1600r/min,峰值转矩10NM,从曲线来看感觉是没问题的啊,而且我的系统要求(5NM,工作在转速10-100r/min)都在扭矩转速曲线以下,且系统工作不连续,求解

网友B:
你看一下电机的额定转速、额定力矩。如果你工作在100RPM速度,如果电机额定转速是1500RPM,你需要有1:15的减速。如果期望输出是5NM转矩,电机只需要有0.33Nm额定扭矩,加以一定的裕量,0.5Nm的额定扭矩就可以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用4NM的电机浪费金钱不说,效果也不好,相当于大马拉小车)。
当然力矩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必须考虑负载惯量和电子转子本身的惯量比是否合适。在确定力矩后,尽量让负载惯量和电机转子惯量保持匹配。

网友C:
伺服电机的力矩能力与电机发热和工作制有关,所谓的额定,就是连续工作制S1,如果不是连续工作,建议明确工作方式更接近于什么工作制,比如断续工作制S3,连续周期工作制S6等,然后向厂家索取相应工作制的指标。

个人看法4Nm和5Nm相差有限,不妨照着5Nm选型,或者看看额定4Nm的电机的堵转力矩能不能超过5Nm,如果可以,则10-100r/min的应用可能有戏。

力矩电机暴贵,能用伺服电机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考虑力矩电机。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伺服电机的力矩能力与电机发热和工作制有关,所谓的额定,就是连续工作制S1,如果不是连续工作,建议明确工作方式更接近于什么工作制,比如断续工作制S3,连续周期工作制S6等,然后向厂家索取相应工作制的指标。

个人看法4Nm和5Nm相差有限,不妨照着5Nm选型,或者看看额定4Nm的电机的堵转力矩能不能超过5Nm,如果可以,则10-100r/min的应用可能有戏。

力矩电机暴贵,能用伺服电机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考虑力矩电机。

内容的回复:

应该属于断续工作制S3吧,我们要求在低速下运行,低速时大概5r/min吧,伺服电机能行吗?伺服电机貌似低速时力矩波动比较大,我们这个系统对转矩精度和动态性能要求高

网友C:
伺服电机有个力矩-速度曲线,一般而言是一条负斜率的直线,截距为堵转力矩,堵转力矩和低速力矩高于高速力矩和额定力矩。

如果5rpm对应的力矩高于5Nm,就可以在5Nm下连续工作。如果不高于5Nm,最好咨询原厂,在目标工作制下,能否使用。

或者亲自做温升对比试验,根据实际温升,研判能用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