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六十一期-有关涡街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11-12-17):
由于涡街流量计具有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因此有一定的使用量。但由于其抗震性差、小信号数据紊乱等缺陷,在很多场合不能正常使用。基于上述特殊性,涡街流量计在选型、安装和维护方面,都需要注意什么?请分享您的宝贵经验,谢谢!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12月30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 涡街流量计的选择

  涡街流量计的选用要结合工艺介质的特点、流量计的性能、经济性、安装及环境等方面来考虑,一般专业人员都可以做到。下面重点说明几点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1.1 根据抗管道和流体振动情况选择

  涡街流量计是根据在流体管道中设置阻力体来产生漩涡,检测漩涡的频率来测流量的。在工业生产中,振动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一般的工业振动频率大都在几赫到几千赫,涡街流量计的漩涡频率正好落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安装涡街流量计的管道和流体发生振动,势必对涡街流量计的测量造成影响,所以涡街流量计必须有抗振补偿功能。常用的涡街流量计有电容式、压电应力式、超声波式等种类,目前市场上这几种都有着较好的抗振能力,其中电容式、压电应力式只能抗二维震动,即对振动方向在纵向(顺流向)或与漩涡发生体轴线平行的方向振动,具有抗振能力,基本可以消除,但对抗横向(与漩涡升力方向一致)振动能力很弱,而超声波式具有抗三维振动能力。因此在一般场合,振动加速度小于1g,振动频率小于500Hz、振幅小于2.1mm(用手摸有较强烈的振感,有握不住的感觉),三种流量计都可以满足要求,但在振动特别强烈的场合,或有升力方向振动的场合,选用 超声波流量计 比较合适。

1.2 根据所测介质情况选择

  一般涡街流量计可以测量气体、液体和蒸汽介质的流量,但由于各种介质特性千差万别, 传感器 结构形式各种各样,其适应性也不同。压电应力式和电容式涡街流量计应用范围较广,但在测低密度和低流速气体流量时,由于受到漩涡能量的限制,发生漩涡不强烈信号低,电容式涡街流量计由于存在两个导压孔,不易测量赃物介质;超声波式虽然能测量低流速介质流量,但对脉动较敏感;具体情况如下:

  1)对于介质中含有粉尘和固体颗粒或悬浮物的流体不宜选用电容涡街流量计。因为在漩涡发生体两侧有两个导压小孔,容易堵塞,使输出信号为零。凡是带有导压小孔的其它类型的流量计和电容流量计具有相似的情况。

  2)超声波涡街流量计虽然抗振性能强,但使用温度范围不如电容式和压电应力式宽。一般压电式涡街流量计测温上限不超过300℃。超过时压电元件绝缘下降,输出信号变小,抗干扰能力大大降低;电容式涡街流量计的测温上限达400℃,具有较好的耐高温性能;而超声波式涡街流量计测温上限不超过200℃,如果被测流量介质温度超过此范围,则可能损坏超声波探头。另外,超声波涡街流量计不宜在含有过多气泡的液体或含杂质的液体中测量,因为有过多气泡的液体,超声波不易穿过,可能造成测量上的困难甚至不可能测量。液体中含有杂质会对超声波起到慢反射或吸收的作用,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3)涡街流量计的选择不仅要考虑被测介质的温度,还要考虑检修吹扫介质的温度。涡街流量计的被测介质温度可能是常温,但是在检修时需要用蒸汽吹扫管线,蒸汽的温度在150℃以上,如果选型时只考虑到介质的温度而选择适用温度范围低的涡街流量计,在检修吹扫管线时,就有可能损坏敏感元件。

  4)在使用状态下,如果被测介质有明显的脉动,则不宜选择超声波涡街流量计。因为超声波涡街流量计对小流量敏感度很高,在这种场合使用,会使输出信号不稳定甚至失真。

  5)在液体中混有大量气泡的场合,不宜选用各种涡街流量计。

  2 涡街流量计的安装

  涡街流量计的安装要考虑流量计的定位、液体流向、上下游直观段的长度、配管直径、环境影响(温度、电磁辐射、腐蚀)、振动、阀门的安装、管道支撑等因素。一般要求流量口径和配管直径一致且同心,上游直管段长度通常取决于上游阻力件(缩管、扩管、弯头、阀门)形式,一般上游直管段长度要保证20D,下游5D(其中D为管道直径)。当上游阻力件为阀门或截止阀时,必须保证上游直管段的长度不少于40D。流量计的安装地点要避开高温、腐蚀、电磁辐射、振源,当振动强烈时还应考虑加支撑以减少振幅的影响。在把涡街流量计用于控制回路测量时,推荐把流量计装在 调节阀 的下游。  通常为了避免振动或一些不可预知的原因,在流量计上游安装节流圈、膨胀段或储罐,以部分吸收流体的振动和冲击,这在控制回路中尤为重要。如果预知某一方向的振动后,应避免涡街流量计安装在漩涡升力方向与振动方向一致的地方。

  超声波涡街流量计处于水平管道安装时,应使超声波探头处在水平管道两侧的中间位置(即漩涡发生体处于上下垂直的位置)。这样做在于气泡易聚集在管道的上方,大的异物则沿管道底部流动,它们都将妨碍超声波穿过,按上述方式安装,则有效避免了以上现象,给测量带来好处。

  保证管道内径与流量计口径相同是制造厂家对用户使用流量计的基本要求。但在实际使用中表明,由于国外制造厂家流量计口径标准不一,其标准的管道内径与我国国标管道内径在同一公称通径下存在差异。另外,工程通径相同时,由于压力等级要求不一样,管子的壁厚也不一样。用户在选择和安装使用涡街流量计时常常忽视管道匹配的问题,因而容易造成附加误差。

网友B:
选择涡街流量计都是浪费,价格贵,易损坏,对接地,环境震动,干扰要求高,我都想不到有什么特点,

网友C:
1、应有足够的直管段或装设整流器才能保证测量精度,

因为涡街流量计是对于流场畸变、旋转流等较敏感的流量计

2、应安装在较为稳定场所,并加支持固定,

因为机械作用下引起的脉动,脉动流的频率如果在涡街工作频带内会引起共振。

3、不适应于低雷诺数的流体,高粘度可能会影响涡街的形成。口径一般为DN25-300mm。

网友D:
选择涡街流量计所需要的参数:
  1、管道的口径
  2、被测介质的名称(蒸汽要注明是饱和蒸汽还是过热蒸汽)
  3、被测介质的工作压力
  4、被测介质的工作温度
  5、被测介质的工作流量

安装条件

  1.传感器应安装在水平、垂直、倾斜(液体流向自下而上)的与其通径相同的管道上。传感器的上游 和下2游应配置一定长度的直管段,其长度应符合前直管段15~20D,后直管段5~1OD的要求。
  2.安装液体传感器的附近管道内应充满被测液体。
  3.传感器应避免安装在有强烈机械振动的管道上。
  4.直管段的内径尽可能与传感器通径一致,若不能一致,应采用比传感器通径略大的管道,误差 要≤3%,并不超过5mm。
  5.被测介质含有较多杂质时,应在传感器上游直管段要求的长度以外加装过滤器

  传感器应避免安装在有较强电磁场干扰、空间小和维修不方便的场合。

涡街流量计主要存在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主要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①指示长期不准;②始终无指示;③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④指示不回零;⑤小流量时无指示;⑧大流量时指示还可以,小流量时指示不准;⑦流量变化时指示变化跟不上;⑧仪表K系数无法确定,多处资料均不一致。

  涡街流量计分析及解决方法

  总结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主要涉及到以下方面:

  1、选型方面的问题。有些涡街传感器在口径选型上或者在设计选型之后由于工艺条件变动,使得选择大了―个规格,实际选型应选择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③、⑥有关。比如,一条涡街管线设计上供几个设备使用,由于工艺部分设备有时候不使用,造成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小,实际使用造成原设计选型口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的流量下限,工艺管道小流量时指示无法保证,流量大时还可以使用,因为如果要重新改造有时候难度太大.工艺条件的变动只是临时的。可结合参数的重新整定以提高指示准确度。

  2、安装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传感器前面的直管段长度不够,影响测量精度,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有关。比如:传感器前面直管段明显不足,由于FIC203不用于计量,仅仅用于控制,故目前的精度可以使用相当于降级使用。

  3、参数整定方向的原因。由于参数错误,导致仪表指示有误.参数错误使得二次仪表满度频率计算错误,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③有关。满度频率相差不多的使得指示长期不准,实际满度频率大干计算的满度频率的使得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而资料上参数的不一致性又影响了参数的最终确定,最终通过重新标定结合相互比较确定了参数,解决了这一问题。

  4、二次仪表故障。这部分故障较多,包括:一次仪表电路板有断线之处,量程设定有个别位显示坏,K系数设定有个别位显示坏,使得无法确定量程设定以及K系数设定,这部分原因主要向问题①、②有关。通过修复相应的故障,问题得以解决。

  5、四路线路连接问题。部分回路表面上看线路连接很好,仔细检查,有的接头实际已松动造成回路中断,有的接头虽连接很紧但由于副线问题紧固螺钉却紧固在了线皮上,也使得回路中断,这部分原因主要同问题②有关。

  6、二次仪表与后续仪表的连接问题。由于后续仪表的问题或者由于后续仪表的检修,使得二次仪表的mA输出回路中断,对于这类型的二次仪表来说,这部分原因主要同问题②有关。尤其是对于后续的记录仪,在记录仪长期损坏无法修复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短接二次仪表的输出。

  7、由于二次仪表平轴电缆故障造成回路始终无指示。由于长期运行,再加上受到灰尘的影响,造成平轴电缆故障,通过清洗或者更换平轴电线,问题得以解决。

  8、对于问题⑦主要是由于二次仪表显示表头线圈固定螺丝松,造成表头下沉,指针与表壳摩擦大,动作不灵,通过调整表头并重新固定,问题相应解决。

  9、使用环境问题。尤其是安装在地井中的传感器部分,由于环境湿度大,造成线路板受潮,这部分原因主要同问题②、②有关。通过相应的技改措施,对部分环境湿度大的传感器重新作了把探头部分与转换部分分离处理,改用了分离型传感器,故善了工作环境,日前这部分仪表运行良好。

  10、由于现场调校不好,或者由于调校之后的实际情况的再变动。由于现场振动噪声平衡调整以及灵敏度调整不好.或者由于调整之后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现场情况的再变动,造成指示问题、这部分原因主要同问题④、⑤有关。使用示波器,加上结合工艺运行情况,重新调整。

网友E:
涡街流量计定义:

在流体中安放一个非流线型旋涡发生体,使流体在发生体两侧交替地分离,释放出两串规则地交错排列的旋涡,且在一定范围内旋涡分离频率与流量成正比的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工作原理图:

涡街流量计的结构示意图:

涡街流量计的用途及特点:可以测量流体, 气体和蒸汽。

涡街流量计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气等多种介质。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涡街流量计采用压电应力式传感器,可靠性高,可在-20℃~+25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计算机等数字系统配套使用,是一种比较先进、理想的测量仪器。表体中同时集成温压补偿补偿功能,可测量流体的标准体积流量或标准质量流量;全智能化、数字化电路设计,可自动补偿被测流体密度或标况体积计算;全新的数字滤波和修正功能使流量测量更加精准可靠。

安装条件

  l 传感器可安装在室内,也可安装在室外。环境条件要符合要求。

  l 传感器应安装在水平、垂直或倾斜(流体的流向自下而上)的与其公称通径相应的管道上。

  l 传感器应避免安装在有机械振动的管道上。当振动不可避免时,应考虑在距传感器前后约2DN处的直管段上加固定支撑架。

  l 传感器应避免安装在有较强电磁场干扰、有热辐射、有腐蚀性气体、空间小和维修不方便的场所。

  l 被测介质含有较多杂质时,应在传感器上游直管段要求的长度以外加装过滤器。

  l 传感器的上、下游应配置一定长度的直管段,直管段的内壁应清洁、光滑,无明显凸凹、积垢和起皮等现象。其长度应符合图二的要求。安装液体传感器的附近管道内,应充满被测液体。

  l 直管段内径尽可能与传感器通径一致,若不能一致,应采用比传感器通径略大的管径,误差要≤3%并不超过5mm。

  安装步骤要求

  l 将配备的专用法兰分别焊接到上下游直管段上,使专用法兰和直管段的内径严格垂直与同心。

  l 将传感器夹在焊有专用法兰的上下游直管段上,用螺栓紧固,使上下游直管段与传感器保持同轴。

  l 传感器安装方式:传感器应朝上或水平(放大器指向)安装;介质温度超过250℃,传感器应水平安装。

  l 传感器及管道必要时应良好接地,接地电阻≤10Ω。

  传感器上、下游直管段长度的要求

生产厂家:

         进口的有ABB,SIMENS,科隆等厂家.国内游很多家也再生产。

网友F:
    涡街流量计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气等多种介质。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
要使确保涡轮涡街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必须正确地安装和使用:
1)流量计必须水平安装在管道上(管道倾斜在50以内),安装时流量计轴线应与管道轴线同心,流向要一致。  2)流量计最好安装在室内,如果必须要安装在室外时,一定要采用防晒、防雨.防雷措施,以免影响使用寿命。
3)为了保证流量计的使用寿命,应在流量计的直管段前安装过滤器
4)流量计应安装在便于维修,无强电磁干扰与热辐射的场所。
5)用户另配一对标准法兰焊在前后管道上。不允许带流量计焊接
6)流量计应可靠接地,不能与强电系统地线共用。
7)对于防爆型产品的要求:应符合防爆型流量计的使用环境是否与用户防爆要求规定相符,应严格遵守国家防爆型产品使用要求,用户不得自行更改防爆系统的连接方式,选型在规定的流量范围内,防止超速运行,以保证获得理想准确度和保证正常使用寿命。
8)流量计投运时应缓慢地先开启前阀门,后开启后阀门,防止瞬间气流冲击而损害涡轮。
9)流量计运行时不允许随意打开前.后盖,更动内部有关参数,否则将影响流量计的正常运行。

网友G:
      1.管道的口径 、被测介质的名称、工作压力 、工作温度 、工作流量

网友H:
选择涡街流量计所需要的参数

  1、管道的口径

  2、被测介质的名称(蒸汽要注明是饱和蒸汽还是过热蒸汽)

  3、被测介质的工作压力

  4、被测介质的工作温度

  5、被测介质的工作流量

  饱和蒸汽密度、压力、温度一览表

涡街流量计安装注意事项

1、专用法兰与直管段焊接时,应卸下传感器,一定不能带着传感器焊接法兰。
2、传感器安装前,法兰凹槽内必须放好密封圈。
3、取压点和测温点,应分别在传感器的下游3~5DN处和6~8DN处(见图五)

4、高温管道进行保温处理时,不要将传感器包起来,以免导致损坏。
5、连接涡街流量计的电缆走向,应尽可能远离强电磁场的干扰场合。绝对不允许与高压电缆一起敷设。屏蔽电缆应尽量缩短,最大长度不超过500米,且不得盘卷,以减少分布电感。

涡街流量计安装要求

      ①涡街流量计上流向箭头的方向与流体的流向一致,其安装角度不受限制。
?  ②上游直管段长度15-40DN,下游直管段长度5DN

      ③当需要进行压力和温度补偿时,应配备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去压孔的位置在传感器下游3-5DN处,取压孔通径为6-12mm,测温点设置在下游6-8DN处。
?   ④现场安装在符合以上安装要求的情况下一定要远离震动源。

涡街流量计主要存在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主要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①指示长期不准;②始终无指示;③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④指示不回零;⑤小流量时无指示;⑧大流量时指示还可以,小流量时指示不准;⑦流量变化时指示变化跟不上;⑧仪表K系数无法确定,多处资料均不一致。

  涡街流量计分析及解决方法

  总结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主要涉及到以下方面:

  1、选型方面的问题。有些涡街传感器在口径选型上或者在设计选型之后由于工艺条件变动,使得选择大了―个规格,实际选型应选择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③、⑥有关。比如,一条涡街管线设计上供几个设备使用,由于工艺部分设备有时候不使用,造成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小,实际使用造成原设计选型口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的流量下限,工艺管道小流量时指示无法保证,流量大时还可以使用,因为如果要重新改造有时候难度太大.工艺条件的变动只是临时的。可结合参数的重新整定以提高指示准确度。

  2、安装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传感器前面的直管段长度不够,影响测量精度,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有关。比如:传感器前面直管段明显不足,由于FIC203不用于计量,仅仅用于控制,故目前的精度可以使用相当于降级使用。

  3、参数整定方向的原因。由于参数错误,导致仪表指示有误.参数错误使得二次仪表满度频率计算错误,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同问题①、③有关。满度频率相差不多的使得指示长期不准,实际满度频率大干计算的满度频率的使得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而资料上参数的不一致性又影响了参数的最终确定,最终通过重新标定结合相互比较确定了参数,解决了这一问题。

  4、二次仪表故障。这部分故障较多,包括:一次仪表电路板有断线之处,量程设定有个别位显示坏,K系数设定有个别位显示坏,使得无法确定量程设定以及K系数设定,这部分原因主要向问题①、②有关。通过修复相应的故障,问题得以解决。

  5、四路线路连接问题。部分回路表面上看线路连接很好,仔细检查,有的接头实际已松动造成回路中断,有的接头虽连接很紧但由于副线问题紧固螺钉却紧固在了线皮上,也使得回路中断,这部分原因主要同问题②有关。

  6、二次仪表与后续仪表的连接问题。由于后续仪表的问题或者由于后续仪表的检修,使得二次仪表的mA输出回路中断,对于这类型的二次仪表来说,这部分原因主要同问题②有关。尤其是对于后续的记录仪,在记录仪长期损坏无法修复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短接二次仪表的输出。

  7、由于二次仪表平轴电缆故障造成回路始终无指示。由于长期运行,再加上受到灰尘的影响,造成平轴电缆故障,通过清洗或者更换平轴电线,问题得以解决。

  8、对于问题⑦主要是由于二次仪表显示表头线圈固定螺丝松,造成表头下沉,指针与表壳摩擦大,动作不灵,通过调整表头并重新固定,问题相应解决。

  9、使用环境问题。尤其是安装在地井中的传感器部分,由于环境湿度大,造成线路板受潮,这部分原因主要同问题②、②有关。通过相应的技改措施,对部分环境湿度大的传感器重新作了把探头部分与转换部分分离处理,改用了分离型传感器,故善了工作环境,日前这部分仪表运行良好。

  10、由于现场调校不好,或者由于调校之后的实际情况的再变动。由于现场振动噪声平衡调整以及灵敏度调整不好.或者由于调整之后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现场情况的再变动,造成指示问题、这部分原因主要同问题④、⑤有关。使用示波器,加上结合工艺运行情况,重新调整

网友I:
我们使用的涡街流量计为卡装式的,这种流量计主要适用于测量水、过热蒸汽等介质,过热蒸汽的温度最高不超过350℃,压力低于4MPa,对于水的要求主要是压力上,应同于过热蒸汽,我们使用的涡街流量计主要用于过热蒸汽,温度300℃,压力1.6MPa,完全满足使用要求,实际上涡街流量计的选型在温度和压力限制上,不需考虑,因为你的测量介质必须符合涡街流量计的要求,同时选型上主要考虑你所测介质的常用流量和管道的内径,现在涡街流量计的量程比一般为1:5,有的可以做到1:10,但大部分还是在1:5的范围内,能够保证测量的准确性,所以一定要以你的常用流量去选择涡街流量计,以保证你正常测量时的准确性,当需要变动现场条件时,就要变动,比如:缩径等。在安装上完全按要求安装就可以了,因为整个流量计包括配件都由厂家提供,都是标准的,安装时不会有什么偏差,只要选择好安装的直管段就可以了,与此同时,在安装补偿元件时(压力变送器、温度计),要按要求安装,不要随意安装以免影响流量计的测量,安装位置要安装在振动较小的区域,以免由于振动影响测量。涡街流量计的日常维护量是很少的,只是到期对涡街流量计及其补偿元件进行检定就可以了,

网友J:
涡街流量计在偶厂里主要用于蒸汽流量的测量和计量,因为蒸汽测量仪表的选型是个难点,而其他介质流量的测量选表都有很大余地,所以这个涡街主要应用到蒸汽流量的测量中。应用于蒸汽计量贸易结算的蒸汽涡街流量计需要安装温压补偿措施,如果蒸汽是过热蒸汽大部分使用分体式涡街流量计。

使用涡街流量计用于过热蒸汽测量中,其影响测量稳定性和精度最大的缺陷就是蒸汽中带水。由于蒸汽在传输过程中不断散热造成温度持续降低,在管壁附近会有水析出,如果蒸汽管线中贴水不及时,就会造成汽保水的现象,而蒸汽带水会造成涡街流量计产生的漩涡数目的减少,因此造成涡街流量计丢脉冲的现象,因此涡街流量计检测的流量波动频繁甚至超量程出错等现象。如果蒸汽带水较少会与造成误差变大,如果蒸汽带水严重不但会产生流量波动频繁甚至出现显示错误。因此对于涡街用于蒸汽测量中应用,涡街流量计不但要保证前后的直管道长度而且要安装于蒸汽管线的高处,而且要按照实际情况合理安装贴水阀。

涡街流量计由于坚持的是漩涡脉冲,输出的是频率信号,因此不论是检测还是传输,对其测量最敏感的就是频率上的干扰。管道的振动会造成检测漩涡数据的波动引起误差甚至失灵,所以涡街流量计附近要求管道振动小,必要时要加装管道支撑。涡街流量计在安装中要远离机泵等强电场干扰,信号线的传输要尽量避开电磁干扰强的场所,设置穿线管、金属桥架,使用屏蔽电缆,做好屏蔽层单端接地。

至于小信号测量下的数据不稳定性,不仅仅是涡街流量计有这个缺陷,几乎所有的仪表都有小信号失真的情况,因此在选用仪表大小时要统计好仪表流量的范围合理选型。此外一般工业上的流量参数变化都不是非常剧烈,所以这个小信号波动不会特别频繁,因此可以适当设置小信号切除数值进行屏蔽,这个小信号的切除设置也同时避免了管道振动引起的误差影响。

网友K:
1.涡街流量计在选型方面:

仪表选型是仪表应用中非常重用的工作,仪表选型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仪表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因此
用户和设计单位在选用本公司产品时,请仔细阅读本节资料,认真核对流体的工艺参数并随时可与我公司的销售或技术支持部门联系,以确保选型正确。

     适用流量范围和仪表口径的确定 仪表口径的选择,根据流量范围来确定。不同口径涡街流量仪表的测量范围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口径流量表,用于不同介质时,它的测量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实际可测的流量范围需要通过计算确定。

  (一)参比条件下空气及水的流量范围

 (二)确定流量范围和仪表口径的基本步骤

1.  明确以下工作参数。
(1)被测介质的名称、组份
(2)工作状态的最小、常用、最大流量
(3)介质的最低、常用、最高压力和温度
(4)工作状态下介质的粘度
2. 涡街流量仪表测量的是介质的工作状态体积流

3.仪表下限流量的确定.涡街流量仪表的上限适用流量一般可不计算,涡街流量仪表口径的选择主要是对流量下限的计算。下限流量的计算应该满足两个条件:最小雷诺数不应低于界限雷诺数(Re=2×104) ;对于应力式涡街流量仪表在下限流量时产生的旋涡强度应大于传感器旋涡强度的允许值.

4.当用户测量的介质为蒸汽时,常采用的计量单位是质量流量

5.被测介质为液体时,为防止气化和气蚀,应使管
道压力符合以下要求:  p≥2.7Δp+1.3p0

6.涡街流量计不适合测量高粘度液体,。当计算出的可测流量下限不满足设计工艺要求时,应该考虑选用其它类型流量计。

7..通过计算如果有两种口径都可满足要求,为了提高测量效果、降低造价,应选用口径较小的表。应该注意的是,尽可能使常用量处在流量范围上限的1/2~2/3 .

2.安装方面

仪表的正确安装是保障仪表正常运行的重要环节,若安装不当,轻则影响仪表的使用精度,重则会影响仪表的使用寿命,甚至会损坏仪表。

 (一) 安装环境要求:
1. 尽可能避开强电设备、高频设备、强开关电源设备。仪表的供电电源尽可能与这些设备分离。
2. 避开高温热源和辐射源的直接影响。若必须安装,须有隔热通风措施。
3. 避开高湿环境和强腐蚀气体环境。若必须安装,须有通风措施。
4. 涡街流量仪表应尽量避免安装在振动较强的管道上。若必须安装,须在其上下游 2D处加设管
道紧固装置,并加防振垫,加强抗振效果。
5. 仪表最好安装在室内,安装在室外应注意防水,特别注意在电气接口处应将电缆线弯成 U形,
避免水顺着电缆线进入放大器壳内。
6. 仪表安装点周围应该留有较充裕的空间,以便安装接线和定期维护。
(二) 仪表管道安装要求:
1. 涡街流量仪表对安装点的上下游直管段有一定要求,否则会影响介质在管道中的流场,影响仪
表的测量精度。

2. 上、下游配管内径应相同。如有差异,则配管内径 Dp 与涡街仪表表体内径 Db,应满足以下关

0.98Db≤Dp≤1.05Db 上、下游配管应与流量仪表表体内径同心,它们之间的不同轴度应小于0.05Db
3. 仪表与法兰之间的密封垫,在安装时不能凸入管内,其内径应比表体内径大 1-2mm
4. 测压孔和测温孔的安装设计。被测管道需要安装温度和压力变送器时,测压孔应设置在下游3-5D 处,测温孔应设置在下游 6-8D 处.

5. 仪表在在管道上可以水平、垂直或倾斜安装。
6. 测量气体时,在垂直管道安装仪表,气体流向不限。但若管道内含少量液体,为了防止液体进
入仪表测量管,气流应自下而上流动.

7. 测量液体时,为了保证管内充满液体,所以在垂直或倾斜管道安装仪表时,应该保证液体流动
方向从下而上。若管道内含少量气体,为了防止气体进入仪表测量管,仪表应安装在管线的较低处 .

8. 测量高温、低温介质时,应注意保温措施。

插入式涡街流量仪表安装步骤:
1. 在管道上用气焊开一个略小于φ100mm 的圆孔,并把圆孔周围毛刺清除干净,以保证测头旋转
流利
2. 在管道圆孔处焊上厂家提供的法兰,要求法兰轴线与管道轴线垂直。
3. 将球阀及传感器安装在焊接好的发兰上。
4. 调节丝杠,使插入深度符合要求(保证测头中心轴线和管道中心轴线重合),流体流向必须与方
向标上的指示箭头保持一致。
5. 均匀拧紧压盖上的螺丝。(注:压盖的松紧程度决定仪表的密封程度和丝杠能否旋动)
6. 检查各环节是否完成好,慢慢打开阀门观察是否有泄漏(需特别注意人身安全)若有泄露请重
复步骤 5、6。

3.涡街流量计在维护方面

(1) 需对仪表作周期性直观检查,检查仪表周围环境,扫除尘垢,确保不进水和其他物质,检查接线是否良好,检查涡街流量计仪表附近有否新装强电磁场设备或有新装电线横跨仪表。若是测量介质容易沾污电极或在测量管壁内沉淀、结垢、应定期作清垢、清洗。

(2)当被测介质不纯净或有沉淀物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定期清洗传感器.

(3)检修涡街流量计时,应特别保护好漩涡发生体和探头体。在没有弄清探头体故障时,不得随意拆卸,以免损坏探头体或破坏密封性能,造成传感器泄漏现象。

网友L:
   选型方面的问题:

仪表选型是仪表应用中非常重用的工作,仪表选型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仪表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因此
用户和设计单位在选用本公司产品时,请仔细阅读本节资料,认真核对流体的工艺参数并随时可与我公司的销售或技术支持部门联系,以确保选型正确。

     适用流量范围和仪表口径的确定 仪表口径的选择,根据流量范围来确定。不同口径涡街流量仪表的测量范围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口径流量表,用于不同介质时,它的测量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实际可测的流量范围需要通过计算确定。

  (一)参比条件下空气及水的流量范围

 (二)确定流量范围和仪表口径的基本步骤

1.  明确以下工作参数。
(1)被测介质的名称、组份
(2)工作状态的最小、常用、最大流量
(3)介质的最低、常用、最高压力和温度
(4)工作状态下介质的粘度
2. 涡街流量仪表测量的是介质的工作状态体积流

3.仪表下限流量的确定.涡街流量仪表的上限适用流量一般可不计算,涡街流量仪表口径的选择主要是对流量下限的计算。下限流量的计算应该满足两个条件:最小雷诺数不应低于界限雷诺数(Re=2×104) ;对于应力式涡街流量仪表在下限流量时产生的旋涡强度应大于传感器旋涡强度的允许值.

4.当用户测量的介质为蒸汽时,常采用的计量单位是质量流量

5.被测介质为液体时,为防止气化和气蚀,应使管
道压力符合以下要求:  p≥2.7Δp+1.3p0

6.涡街流量计不适合测量高粘度液体,。当计算出的可测流量下限不满足设计工艺要求时,应该考虑选用其它类型流量计。

7..通过计算如果有两种口径都可满足要求,为了提高测量效果、降低造价,应选用口径较小的表。应该注意的是,尽可能使常用量处在流量范围上限的1/2~2/3 .

安装方面的问题:

网友M:
1 据被测介质类型种类和工作使得流量选择合适的量程。

2 管道直径与法兰口径要一致。否则采用采取扩口与收口,确保正常安装使用。

3 具使用情况考虑采用信号输出方式。

4 温度。

5 压力。

6介质的粘度。

安装

1尽量避开弯管。变径。阀门。等容易产生漩涡的位置。

2要避开振动源。以减少测量误差。

3可采用弹性软管连接。加装管道支撑,减少震动的影响。

4前后留有一定的直管段。保证流速平稳。

5传感器与直管段最好整体安装。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50MP获得者:
空缺

二等奖4名:10MP获得者
gx_xg112 孜然
QHDTHL QHDTHL
jiaoanpeng jiaoanpeng
AQD008 AQD008

三等奖8名:30积分获得者
zwl763824690 今生缘
2002125 2002125
惊涛骇浪 jingtao
fu4730    fu4730
zyw3166 勇者
kunlun0919     昆仑山搁
zhxl198808 zhxl198808
su_plc    水中鱼

网友N:
清华副院长喝醉微博举报 牵出清华校长贪腐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1月2日下午开始在微博上炮轰清华大学校长顾炳林。尹稚表示顾炳林以及清华大学党 委副书记邓伟涉嫌贪贿行为,并与一个叫"波士顿设计院"的机构有不正当合作关系。但一天以后,尹稚又发"微"称,一天前的"大义举报"不过是一席"酒 话"。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1月2日下午开始在微博上炮轰清华大学校长顾炳林。尹稚表示顾炳林以及清华大学党 委副书记邓伟涉嫌贪贿行为,并与一个叫"波士顿设计院"的机构有不正当合作关系。但一天以后,尹稚又发"微"称,一天前的"大义举报"不过是一席"酒 话"。
隔热瓦http://www.jygerewa.com
地磅http://www.guoheng88.com
地板漆http://www.jmdpq.com
生物显微镜http://www.weiscope.com
水泥制品模具http://www.fsliqun.com
硅胶彩印http://www.fsyxcy88.com
捏合机http://www.779470509.com
活动板房厂http://www.fstabf.cn

网友O(2012-06-13):
虹吸排水系统??

网友P(2012-08-31):
可惜了,这期没参加。不然。。。。。。。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