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安培电流长期满负荷运行需要多大的电缆

楼主(2011-12-17):
900安培电流长期满负荷运行需要多大的yjv电缆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为何不用铜排偏用电缆
起码得用3根185电缆并联才可以的吧,就得三根YJV185*3的电缆

网友B:
300平的,还要2根并用。三芯的电缆最大也就做到300平,建议你选用单芯的电缆,用3跟630平的就可以了。见过一个德国做的项目上就这么搞的,大电流的电缆都悬单芯的。

网友C:
400mm铜芯电缆,150的三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0平的,还要2根并用。三芯的电缆最大也就做到300平,建议你选用单芯的电缆,用3跟630平的就可以了。见过一个德国做的项目上就这么搞的,大电流的电缆都悬单芯的。

汗……这么粗的缆有胳膊这么粗吧,怎么敷设啊…………
另外有这么大的压线鼻子和压线工具吗

网友D:
1100A电流,送电距离150米,7根铝150电缆并联,已运行4年余。

网友E:
“大电流的电缆都悬单芯的”,这个说法好!

网友F:
单凭一个电流数是无法选型的,至少要提供 电压 电流 频率 负载 环境

网友G:
电流太大了,三根185三芯线差不多

网友H:
这个不单要看安全截流量,还要看你的年运行小时有多少,大电流选择电缆都采用经济电流密度。

我做过好多发电机安装,500KW的,额定电流是901A,采用95平方4根并联,因为电缆小点安装容易,计算经济电流密度为2.37A/平方。对照经济电流密度表为年运行小时在3000~500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