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频率给定的问题

楼主(2011-12-17):
我厂有一台440变频器闲置2年了以前频率给定是4-20ma信号给定的4ma对应0赫兹20ma对应50赫兹可是最近使用后4ma变成对应10赫兹这怎么调啊。

网友A:
你查一下,R0020是多少,确定输入的电流正确.

网友B:
电流4mA对应0%的标度,即0Hz
P0757【1】 = 4

P0758【1】 = 0

网友C:
第一,看看程序里面4ma是不是对应的是10Hz的,这个只需要将4ma对应的频率设为0Hz即可;

第二,看看变频器最低频率设定的是多少,是否是10Hz

网友D(2012-02-15):
第一,看看程序里面4ma是不是对应的是10Hz的,这个只需要将4ma对应的频率设为0Hz即可;

第二,电流4mA对应0%的标度,即0Hz

更改参数P0010=1,P0003=2

P0757【1】 = 4

P0758【1】 = 0

P0759【1】 = 20
P0760【1】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