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PLC利用脉冲来编程实例

楼主(2011-12-17):
我现在要利用台达PLC来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利用定时发出等量的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圈数,以达到要求。比如(电机转速为600r/min)开机—2S后—发出100个脉冲停止,过10s后又发出100个脉冲,又过10s又发出同样地脉冲……这样子循环9次。这样子能编程吗?该如何编?请各位大侠赐教了,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上海广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PLC编程、维修等工控设备的芯片级维修,提供发那科驱动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电源模块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工控机维修、PLC维修、伺服控制器维修、工业电路板维修、电梯电路板维修、电路板复制、伺服放大器维修等服务,西门子,发那科,力士乐,施耐德,欧陆,安川,欧姆龙,东芝,台安,松下ABB,AB,三菱,富士,LENZE,LG,大森,INDRAMANT,BARUFFALDI,哈斯数控加工中心,辛辛那提,海德汉系统等品牌专业维修。

上海广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松金公路218282

宁波市江东区世纪龙腾4433

电话:400-6018893   18606610359

E-mailgmger6@126.com

网友B:
我有个程序,你稍做修改便可使用。QQ915077314

网友C:
和我联系,电话;18202208366   免费做给你

楼主:
对:dongqu_花苑关于和我联系,电话;18202208366   免费做给你 内容的回复:

你好,能给我发一个看看吗?    qq    :937524694

谢谢拉

网友D:
这个当然可以,而且很简单。

网友E:
有一台绕线机用的是台达的PLC与变频器。步进电机是四通的。低速时好用。高速时有丢步情况。

PLC型号为DVP14SS11T2.步进驱动器SH-20803N步进电机86BYG250A  4A 1.8度

细分数选得是8 即0.2度用PLSY入出指令线径0.32mm调试好用。线径5mm时发送脉冲数太多,M1029还没到。

下一串步进触发脉冲又到达。产生丢步现象。

我想请教有没有随着绕线直径设置值不同自动改变步进电机脉冲速度的指令。本人第一次接触绕线机,不太专业,

表达不好,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