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有关s7-200定时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17):
对于一个T37的定时器来说,假设预置值PT=500,它应该定时为50s的,但是在仿真软件上看,好像只有5秒,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有哪位高手能给解决一下,小弟 多谢了!

网友A:
S7-200的仿真软件根本没什么用,仅能作一些简单的模拟,本人用过一次,以后再也没用过。

网友B:
t37我记得是不是100ms的时间基,如果是10ms的就是你说的那个5秒了呵呵

网友C:
这个是仿真软件有问题, 我也出现过, 后来果断不用那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