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跟随方案问题

楼主(2011-12-17):
一台设备上原来的交流伺服电机带动一个轴x转动,现在需要增加一个轴y的转动,要求y轴转动的角度一直同x轴转动的角度相同,不能随着运转时间的延长而累积误差越来越大,并且不需要修改原来设备中的程序,怎么办?

我的想法:我想增加一套交流伺服电机,同x轴所用伺服选用同一品牌( 型号是否需要相同?),然后:

1. 把原来x轴伺服的控制信号同时接到x及y两个轴的伺服控制器上,即用一个控制信号控制两台伺服, 这样是否可行?

2. 把x轴伺服电机控制器编码器输出信号接到y轴伺服控制器上作为控制信号,这样是否可行?

请教以上两种想法是否可以这样做,并且是否能够满足x、y轴不会产生累积误差的需求。

是否是否还有其他方法?我在网上看的有人说用同步控制器,但是我不太清楚这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很正式的厂家的正式产品的说明书什么的。

原来伺服的控制方式我还不知道。

谢谢!

网友A:
方案一的可行性得看脉冲指令接口的电路形式是否匹配!方案二可能在响应的同步性上会存在一定问题,纯定位的话问题不大,觉得两种方案都还可以!不会产生累积误差!

网友B:
XY轴做同步运动 ,用个带同步功能的2轴运动控制器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最方便是上运动控制器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