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00PLC增加IM151从站

楼主(2011-12-18):
公司正进行一个改造,在现有400PLC的Y-link上增加一个IM151 BASIC从站,以实现远程通信,节省电缆。由于之前没有做过这类的深度改造(我在工厂做维护,PLC一般都没啥可维护的),心里一直打鼓,所以在提出方案前先用公司的备件IM151 BASIC和一个4DI做了一个简单的通信实验以确认其可行。实验遇到一些问题,虽然后来证实方案可行,但有几个问题让我很困惑。特发求助,向高手请教。同时也希望和我有同样问题的同仁能将此贴顶起,一起寻求答案。(试验时我接了一个151,一个PM-E,一个4DI,用短接4DI 来确认是否能读取从站数据) 困惑1:请问在没有将151站挂到DP网络接头上,没有下载硬件组态,而只是将其单独插上卡件通上电源,这时IM151的SF应该亮么。如果亮了是否意味着这个站可能存在什么问题呢? 困惑2:在试验中,当我以1号PLC运行时,151的电源模块多次亮起SF,然后该站也亮起SF.而BS一直闪,主站没有办法读到从站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呢?。但是当我关闭1号PLC,而自动跳转到2号PLC时,该151站运行正常SF灯灭,BS不再闪烁,也可以读取数据。 困惑3:BS闪烁能说明是总线接线正确么?A B接线接反了会怎样?IM151的SF 亮是否整个站都无法通信呢?在现实工程中这两个灯具体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呃 公司前天的plc也是sf bf亮起来啦 是并行通讯的 结果都不能收发信号 原因是有个从站没有电源电压 光纤模块也无电源 所以都不能通讯 接好电源后所有的plc上sf bf灯都不亮啦 不知道你那是这样的问题不

网友B:
如果要挂从站,首先需要将硬件接好,按照A、B规则接上IM151,然后再在硬件配置里面组台好硬件,下载下去,正常了IM151才不会报SF故障,否则,就会报IM151故障。其实配置和接线都非常简单,要配置好了才能检查相应的输入点有没有。

网友C:
在硬件组态里添加IM151 ,设置完后要编译 一下,这样才生成统一的SDB,提示编译正确后,再下载

网友D:
这是一个dp /dp的冗余y型连接器,在硬件组态时加入到里边就是了

网友E:
sf 是硬件组态问题,BF是通讯问题

从站号,终端电阻,PROFIBUS头,都可能导致BF亮